GPS模块收信号问题

楼主:
目前手头上在做一款行车记录仪,GPS模块无法收取卫星信号。拔掉sensor排线才可以。请问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希望各位帮忙一起看看问题点,谢谢!
GPS为左边的那4P接出的模块

网友A(2019-02-20):
发个实物照片来看看?
天线最好远离 排线 磁性 铁质 物件
排线用带屏蔽的导电布接地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实物照片来看看?
天线最好远离 排线 磁性 铁质 物件
排线用带屏蔽的导电布接地 试试

你说的排线用屏蔽的导电布?是说哪跟排线?图片已经上传

网友A:
GPS 天线 4根线 vcc gnd rx tx?
GPS 模块在天线背面?
如果是这样,那么这4条线换带屏蔽的
摄像头的排线 导电布 包下
另外 GPS 天线安装位置也有讲究的

网友A:
GPS 供电最好单独一路LDO供电,而且要低噪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 供电最好单独一路LDO供电,而且要低噪声的

不行,唯一的方法是GPS用1米的线把距离拉远(离主板),这样才能定位到信号。我买来市面上的行车记录仪的GPS直接做在主板上都可以收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唯一的方法是GPS用1米的线把距离拉远(离主板),这样才能定位到信号。我买来市面上的行车记录仪的G ...

电源是一款成熟可靠产品里至关重要的部分。然而大部分人都没意识到这一点。

网友C:
GPS模块一般是UART,把UART接到 串口板到PC,用串口工具打印出GPS原始数据,看搜星数哪些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模块一般是UART,把UART接到 串口板到PC,用串口工具打印出GPS原始数据,看搜星数哪些排查 ...

单独接GPS模块,可以收星(电脑PC端log查看)

网友D:
1.在GPS模块的电源上,挂个示波器看看波形。测量一下GPS模块根部的电压。
2.在GPS模块根部放置一个470uF以上的电解电容,或者把GPS的电源用外部电源供。

网友E:
sensor拔掉就能收到卫星信号,是不是sensor的信号对GPS信号产生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sensor拔掉就能收到卫星信号,是不是sensor的信号对GPS信号产生干扰了

对,发现是sensor干扰信号倍频后出现在GPS工作1.5G信号段,这个要怎么处理?

网友E(点评):
这么高频的信号,想办法来屏蔽了

楼主:
已去实验室做过干扰扫描,报告上传在附件里,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到现在还没有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传器地线多串联电感或磁珠,以隔开GPS信号別乱鉆。

你说的传感器是sensor吗?串多大磁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尝试一下电感1uH左右,是sensor和GPS之间的地线甚至包含其它引线。磁珠截止频率约0.1fgps。 ...

GPS和主板连接的TX,RX,GND,power都加也还是不行

楼主(2019-03-22):
引用 网友F:
那表示GPS的RF信号沒被其它引线所分散和干扰。现在您比对优劣两种狀态的GPS输出的数码信号,是否存在幅度 ...

这个应该是辐射干扰,不是传导干扰。因为只要GPS靠进主板才会收不到信号,用线拉的较远时可以的。20秒左右就可以收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话,糸统的时脈及其谐波要避开GPS的接收笵围和GPS本身的时脈频率。 ...

是啊,现在软件改变sensor频率可以收到信号,但是有这样会影响senor图像质量

网友G(点评):
看你这个实物,设计前期就没有考虑到对GPS的干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換GPS模块使其时脈避开感传系统时脈。而你糸统时脈的晶体或晶振也必須降低幅射強度,晶体引线短且周遭鋪 ...

最后发现可重复烧彔的光罩型8051的时脉幅度小很多=>这句话能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換GPS模块使其时脈避开感传系统时脈。而你糸统时脈的晶体或晶振也必須降低幅射強度,晶体引线短且周遭鋪 ...

最后发现可重复烧彔的光罩型8051的时脉幅度小很多=>这句话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