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各路大神指点

楼主(2019-02-20):
为什么同一款电路板,更换了一个不同批次的stm32f105rbt6,程序烧的进去但是不工作?程序是一样的

网友A:
查电源 查复位 查软件配置 查外围 查电流
示波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电源 查复位 查软件配置 查外围 查电流
示波器看

板子是同一块板子,就是换了不同批次的芯片

先检查焊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