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调试问题

楼主(2019-02-20):
main()
{
        //PB1设置为推挽输出
        DrvGPIOInit(PB,E_PIN_0,E_GPIO_MODE_OUT_PP_L_SLOW);
        //使能TIM2的时钟
        CLK_PCKENR=0x01;
        //关闭TIM2
        TIM2_CR1|=0x00;
        //16分频
        TIM2_PSCR=0x04;
  //初始的计数值
        TIM3_CNTR=0x00;
        //设置波形的频率,0.125MHZ/(139+1)=900HZ
        TIM2_ARRH=0x00;
        TIM2_ARRL=0x8b;
        //使能ARP,边沿对其,向上计数
        TIM2_CR1|=0x80;
        //更新TIM3
        TIM2_EGR|=0x01;
//设置占空比 CCR=70,选择的是TIM2的CC1通道
        TIM2_CCR1H=0x00;
        TIM2_CCR1L=0x46;
        TIM2_CCMR1=0x68;
        //使能TIM2_CH1通道
        TIM2_CCER1|=0x01;
        //刹车信号
        TIM2_BKR|=0x80;
        //使能TIM2
        TIM2_CR1|=0x01;
}
此段代码烧写进芯片之后,然后复位,STM8L的PB0脚可以输出900hz的方波信号。但是Debug的时候,我单步运行直到最后一条语句执行完毕,波形都不能出来,是我对Debugde理解有问题吗?还是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A:
因为要全部运行完了,才算配置好,才开始执行,你说怎么出的来。。

网友B:
你在最后弄个while(1),试试看。或者后面弄几句废话代码。

网友C:
单步的话运行完后不是卡在那里了吗?

网友D:
个没有WIHILE(1)?

网友E:
不用Debug的飘过,实物都运行正常了,还调试什么呢,main函数里应该有while(1)

网友F:
在哪里复位了呢

网友G:
别单步运行

网友H:
单步调试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