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LCD上实时显示温度曲线啊,那位高手指点啊

楼主(2019-02-20):
如何在LCD上实时显示温度曲线啊,那位高手指点啊

网友A:
打点就行了,相隔多长时间打一个点!

网友B:
得到温度后,根据温度值在屏幕上依次描点就实现了...

网友C:
网上现成的一大堆啊

楼主:
我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C:
http://wenku.baidu.com/view/3aaf661e59eef8c75fbfb3ca.html

网友D:
很容易就找到啊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LCD?
画曲线就是打点就可以了。

网友E:
每次更新之后重新刷屏就ok

网友F:
你可以存储在数组中,更新数组就能刷新曲线了。

网友G:
温度曲线直接打点划线就行了。

网友H:
建议你使用TFT试试,彩色液晶屏很好。

网友I:
你用的是什么LCD?

网友J:
曲线显示就是你写一个像素点的位置上。

网友K:
是电压值与温度的曲线?直接丢到实验箱升温度测试电压就可以了呀

网友L:
根据时间和温度值进行描点即可

网友M: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LCD呢?

网友N:
回执曲线不是很简单吗

网友O:
最简单的 一个pix绘制

网友P:
可以使用单片机内部的控制器

网友Q:
使用ucGUI吧,这个的执行效果不错

网友R:
主要还是对LCD的控制

网友S:
在单片机上打点就行

网友T:
具体功能是什么?

网友U:
控制曲线是什么功能呢

网友V:
网上有很多的代码可以参考学习。

网友P:
有很多的控制方式可以借鉴学习。

网友M:
楼主的没有具体说明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O:
使用的是TFT吗?

网友N:
多个点就是成线了吧

网友R:
是要做1206的控制吗?

网友V:
根据选择的单片机和LCD对代码搜索即可。

网友S:
对位置坐标进行打点控制。

网友U:
你使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呢?

网友T:
坐标是怎么实现分配的呢

网友Q:
温度曲线需要重新擦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