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经常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9-02-20):
我编的程序使用2个定时器的时候经常不能正常工作,屏蔽掉一个后,另一个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A:
是不定时器程序要注意什么东西?

网友B:
要分开配置,要考虑好时钟源。

网友C:
添加一个上拉电阻试试看。

网友D:
没啥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不过你说说啥机型,定时参数多少呢。

网友E:
会不会是你TR0,TR1,TH0,TH1等等弄错了

网友F:
会不会是用“=”的原因,多用”|=“啊。。。。

网友G:
一般的MCU都不会有这种问题,除非是带大ROM的语音单片机。

网友H:
还是检测一下你的程序吧!!!

网友I:
如果中断只有一个入口地址,看看你的标志位判断对不对。

网友J:
是不是把定时搞得太大了啊

网友I:
能是程序哪边出了一点小问题   在调用函数时发生冲突   你仔细查一查吧

网友K:
定时器哪里有冲突吧?
用CUBE生成看看

网友L:
是不是设置的时候互相干扰了

网友M:
估计代码有问题 设置的时候互相牵扯了

网友N:
初始化是怎么写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