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自己制作的最小系统电路不工作,怎么解决??

楼主(2019-02-20):
自己制作的最小系统电路不工作,怎么解决??

网友A:
检查供电接线晶振

网友B:
建议查一下线路板,和焊接的问题。

网友C:
参考官方的开发部上的原理图,另外布局上参考官方的PCB,复位电路和晶振电路至关重要。。不要只求好看,要合理。。

网友D:
最小系统的话,直接通过仿真器供电都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E:
建议楼主检查下你的VCC跟GND是否短路,二是检查下你的单片机的晶振可否起振,三是单片机的自身焊接是否OK的

网友F:
这个主要是焊接问题   其他都没什么的吧

网友E:
电源、地是否正常 ;晶振有没有起振 ,晶振的匹配电容有没有焊错 ;复位电路正确吗?

网友G:
电源 复位 晶振,最基本的需要保证这三样正常。。

网友H:
检查复位,电源看看;
是否虚焊了

网友I:
如不正常,需要查看是焊接问题,还是设计问题,或者是器件问题。

网友J:
如果最小系统不工作,可以使虚焊,也有可以电路设计不对

网友K:
检查焊接、电源、晶振、测试代码

网友L:
原理图没有毛病就看PCB焊接。。手工焊接吗

网友M:
好大的范围,不工作是什么概念  程序下不进去?   程序下进去不跑?  还是说硬件直接就没启动   比如说晶振没起震

网友N:
电源问题,或者启动模式配置问题,其它的一般不会。

网友O:
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不过没偶找到原因

网友P:
不能工作 当然要找问题了

网友Q:
是在什么情况下不工作 是供电问题还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