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按钮对单片机并不起作用

楼主(2019-02-20):
点击小瓢虫,进入debug状态。点击Run这个图标,全速运行。然后点击停止调试这个方方的按钮。然后点击开发板上的复位按钮,发现复位按钮对单片机并不起作用。
退出调试状态后怎么进行复位?

网友A:
断电后重新上电呢

楼主:
除非断电后重新上电,复位按键才会起作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啊

楼主:
用的是TI LaunchPad开发板。
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退出debug后,按复位键是如何去看是否有复位效果。可以用示波器看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A:
也可以在程序开始阶段写一段指示代码

网友A:
如LED,或者引脚电平的变化来确定是否复位。

楼主:
单片机会从串口送出字符,只有把电源断了,重新上电,之后复位键就起作用了。

楼主:
如果有TI LaunchPad开发板的话,可以试试,怎么进行复位

网友C:
嗯,等你好消息

网友D:
复位的主要作用是把特殊功能寄存器的数据刷新为默认数据

网友E:
单片机的复位引脚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F:
断电以后重新进入吧

网友G:
你的电路怎么设计的呢

网友H:
你使用的是什么编译器呢?

网友I:
这个看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J:
停止调试了吗?

网友K:
使用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L:
debug需要单步调试的

网友M:
好像只有下载以后才能复位

网友J:
需要完全退出才可以。

网友D:
干扰等外界原因造成的

网友I:
停止以后,单片机是需要重启的吗?

网友E:
按键就无法复位

网友H:
编译器有问题吗?

网友F:
楼主说的 这个状态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G:
复位电路有问题

网友M:
停止调试,然后重启单片机。

网友L:
需要在内部设置自动复位吧

网友K:
芯片外部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N:
编译器的硬件比较强大,外部按键复位不影响调试。遥想当年AT89系列伟付仿真器就是这个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