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需要一款有两个ADC的单片机

楼主(2019-02-20):
需要一款有两个ADC的单片机,能帮忙推荐下型号吗?

网友A:
大把的,还有别的要求吗

网友B:
楼主看一下这两款8位PIC单片机,片上都有两个ADC外设。
PIC16LF1554
PIC16LF1559

还有其他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把的,还有别的要求吗

谢谢推荐。没用过,不熟悉,这些都有两个ADC吗?

网友B:
楼主什么应用,为什么需要两个ADC,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推荐。没用过,不熟悉,这些都有两个ADC吗?

我这是国产的 你肯定看不上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是国产的 你肯定看不上哈

国产的我们也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什么应用,为什么需要两个ADC,能解释一下吗?

谢谢!大概看了一下,应该能用。是汽车级的吗?

网友C:
你这要求可以有一大堆MCU,楼主还有别的需求吗?比如其他通讯接口,功耗,时钟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要求可以有一大堆MCU,楼主还有别的需求吗?比如其他通讯接口,功耗,时钟等等 ...

能推荐几个?要汽车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概看了一下,应该能用。是汽车级的吗?

有的,尾缀带 -VAO的,就是汽车级的

网友D:
现在国产的IC质美价廉,我推荐东软载波的MCU(早期的海尔品牌),如感兴趣,欢迎留言咨询!

网友E:
楼主什么应用呀?需要同时采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推荐几个?要汽车级

有很多啊, PIC有人推荐了,我给你推荐一个AVR系列的吧,下面这款比较新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ATtiny1616-1617-Automotive-Data-Sheet.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国产的IC质美价廉,我推荐东软载波的MCU(早期的海尔品牌),如感兴趣,欢迎留言咨询! ...

好,具体型号是?

网友F:
楼主是需要同时采样的两路ADC? 还是可以先后采样转换的两通道ADC? 差别很大的哦。

网友G:
很多单片机都有2个以上的ADC

网友H:
STC15W408AS

网友I:
两个ADC转换器, 还是两路ADC, 位数, 转换速率等都是ADC常用的指标..
另外, 其他的外设有没有需求等等, 都需要纳入综合考量的范围.

网友J:
范围太宽了。。。。

自己去官网筛选,都会给出一堆符合要求的型号,

从几块钱到几百几千的都可能,,,

楼主:
是需要有两个ADC模块,可以互相独立运行的。可不是两路通道。
两个ADC都需要10位或以上。

麻烦大家再推荐几款。

网友K:
ST没有?STM8S

网友L:
请给我上一份有猪肉的炒菜!

楼主:
能给个型号吗?先谢谢啦

网友M:
具有两个ADC的芯片真的很多。国产的,国外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很多啊, PIC有人推荐了,我给你推荐一个AVR系列的吧,下面这款比较新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具有两个ADC的芯片真的很多。国产的,国外的都有。

你是说的是32位的吗?

应用不复杂,8位的最好,哪家?最好有具体型号
谢谢啦~

网友B:
楼主还没选好? 前面推荐的两款PIC,还有AVR的就不错啊
大厂的技术支持一般都不错的。

还要考虑开发平台是否熟悉等因素啦

网友N:
引用 楼主:
是需要有两个ADC模块,可以互相独立运行的。可不是两路通道。
两个ADC都需要10位或以上。

这个要找那些可以用于电机控制方面的MCU, 如FOC矢量控制,一般支持双电阻,三电阻采样,会带2个ADC用于同时采样2相电流。

推荐一款芯片:江苏宏云的JMT1808R芯片,73MZH的8051加上73MHz的DSP双核,含有2套ADC和2套可编程运放(PGA)可以满足要求。对性能要求不高的话,把DSP关闭即可,当一款高性能8051来用。

X宝上有这款芯片的 FOC demo板,才58元(一般FOC板子要好几百),可以用于学习,免得自己打板子,费时费力。

demo板的FOC算法开源,里面用到PGA放大,ADC同时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要找那些可以用于电机控制方面的MCU, 如FOC矢量控制,一般支持双电阻,三电阻采样,会带2个ADC用于同 ...

专用定制芯片?
芯片哪里能买到?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专用定制芯片?
芯片哪里能买到?

是通用MCU/DSP芯片,我们都用好久了,在电机FOC控制上用的比较多,这家公司不怎么宣传,所以其他行业对这款芯片了解的不是太多。

买芯片可以直接上淘宝找,搜“JMT1808R” 就可以找到,官方店有售。

网友O:
ADC、PWM等所有的外设都挂在51的SFR总线下面,DSP只是和51共享RAM,那么这个dsp还有什么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N:
这个要找那些可以用于电机控制方面的MCU, 如FOC矢量控制,一般支持双电阻,三电阻采样,会带2个ADC用于同 ...

你这个demo肯定不带mos,要不然都赔死了

网友P:
看应用,应用不同区别很多

网友N:
引用 网友O:
ADC、PWM等所有的外设都挂在51的SFR总线下面,DSP只是和51共享RAM,那么这个dsp还有什么用?
...

DSP是数字信号器,也就对数字信号处理在行,对于外设控制部分,8051就够了,而8051大家都会用,C编译器等等生态链比较齐全,DSP就是对8051不在行的运算进行加速,那么你担心的数据从哪里来,到那里去的问题,是有解决方案的,你可能没有仔细看,2个ADC的结果DSP也是可以直接读的,也就是ADC数据准备好,通知DSP读数据,DSP然后处理,结果放在SRAM里,8051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这样通过家喻户晓的8051做控制,解决了宏云自己的DSP指令集的用户生态链问题。当然,如果宏云的DSP生态能做成像TI DSP那样,就不要8051了,性能还会更强。综合看,这种架构,保持了8051的方便,综合性能也比较强,价格比国外DSP又低很多,竞争力不错。

宏云DSP和8051的使用,宏云有开源的电机控制FOC代码为例,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P:
你这个demo肯定不带mos,要不然都赔死了

大师高见。
然而,的确是包含MOS了的,有三颗4606(P+N)双mos,加上demo电机,直接就可以转了,当然功率不大,4606 MOS 运行在2A的前提下,最大50W吧,转一些变频风扇类的应用是没有问题的,大功率的就要另当别论了。

说到“赔死了”,要不然说他们是良心企业呢,我问过他们,怎么卖怎么便宜,他们说不靠demo板赚钱,本来是可以白送的,但送了别人不珍惜,只有那些想用的人,才有意义,这样他们可以花比较少的钱就能学习和了解DSP和FOC,所以FOC的软件也开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没选好? 前面推荐的两款PIC,还有AVR的就不错啊
大厂的技术支持一般都不错的。

谢谢推荐!

这几个都是microchip的。

还需要再找一家供应商,好难找。。。

网友Q:
ATSAMC21 支持两路ADC,12bit采样精度,1M采样速率,还有一个Sigma Delta ADC,有车规型号。
“The SAM C21 has two ADC instances, ADC0 and ADC1. The two inputs can be sampled simultaneously”
Datasheet有说明支持两路ADC支持同时采样。
另外还支持防水触摸按键,CAN-FD,LIN,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R:
是两个ADC转换模块,还是两路ADC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R:
是两个ADC转换模块,还是两路ADC输入?

是两个ADC,不是两路

楼主:
引用 网友Q:
ATSAMC21 支持两路ADC,12bit采样精度,1M采样速率,还有一个Sigma Delta ADC,有车规型号。
“The SAM C21 ...

这款也不错。
目前想先从八位单片机里面找一下

楼主:
没找到啊,你有用过的吗?具体型号?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大师高见。
然而,的确是包含MOS了的,有三颗4606(P+N)双mos,加上demo电机,直接就可以转了,当然功率 ...

那么你这个foc开源到什么程度呐?也就是demo级别吧?是有感的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P:
那么你这个foc开源到什么程度呐?也就是demo级别吧?是有感的吧?

你猜对了一半:

1、这是demo板,当然是demo性质,做产品时硬件要重新根据需求打板,软件上也要根据需求,加一些如顺风,逆风启动等等,但对比FOC本身来讲不是太难的事情。

2、更高级的算法,如无感高频注入,还没有看到有开源的,因此demo软件也没有开源。

3、FOC demo代码是C+DSP汇编,完全开源,不是库。

4、demo板的软件和硬件既支持有感又支持无感,无感算法是滑膜估计,只要插上霍尔线就自动判别为有感FOC,没有连接霍尔就按无感FOC来转,如果要试一下,最好卖demo板和配套的电机,这样会事半功倍。

网友S:
台湾飞凌单片机总代理,MCU脚位多,价格低,有自己的烧录厂,出货快。18720627726微信同号
FM8PE513CM SOT23-6 SOP8
FM8PE513M  SOT23-6 SOP8 DIP8
FM8PE531M  SOP14   SOP16
FM8PE531M  DIP8 SOP带断电**
FM8PB513B  SOP8 外接晶振
FM8PB53B   SOP14
FM8PB56B   SOP18 DIP18
FM8PC71AM  SOP14 SOP16 带AD
FM8PC712AH SOP8 带AD
FM8PC713AM SOT23-6 SOP8 带AD
FM8PA76DE  SOP16  以上飞凌型号,有现货库存,用到MCU帮忙留意

台湾远翔飞凌单片机详细参数

台湾远翔飞凌单片机详细参数

台湾远翔飞凌单片机详细参数

台湾远翔飞凌单片机详细参数

楼主:
FM8PC711AM 有这一款的芯片手册吗?

网友T:
楼主可以自己使用这个工具搜索一下,注意把“Automotive Capable:”这个地方选上,然后把number of ADC选择大于2,就出来一大堆。
https://www.microchip.com/maps/Microcontroller.aspx

另外,没听说国产哪家MCU有汽车级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B:
有的,尾缀带 -VAO的,就是汽车级的

汽车级的要求是什么?想了解一下

网友S:
引用 楼主:
FM8PC711AM 有这一款的芯片手册吗?

有的哦,有这个型号,价格不贵,出货快,一定能够配合好您,提供技术支持

Feeling-MCU選型手冊10  (326.28 KB )

FM8PC711AM的参数,187202627726电话

FM8PC711AM的参数,187202627726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