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16Mmsp430下较准地用for语句写1ms和1us延时

楼主(2019-02-20):
如何在16Mmsp430下较准地用for语句写1ms和1us延时

楼主:
/***************
nus延时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t)
{
for(;t>0;t--)
{
_NOP();_NOP();
_NOP();_NOP();
_NOP();_NOP();
_NOP();_NOP();
_NOP();_NOP();
_NOP();_NOP();
_NOP();_NOP();
_NOP();_NOP();
}
}

网友A:
什么问题

楼主:
nms的延时怎么写都写不对

网友B:
听说过ms和ns,不知道nms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准确的延时还是要看你选择的晶振的吧?

网友D:
for循环都是根据时钟信号来的。

网友E:
现在的可以通过定时器进行延时。

网友F:
最好能够使用定时器实现精确延时。

网友A:
使用for循环的延时都是很精确。

楼主:
找到答案了,多谢大家了啊

网友G:
IAR for MSP430编译器提供了一个编译器内联的精确延时函数

网友H:
#define delay_us(us)    __delay_cycles(CPU_CLOCK/1000000*(us))

网友I:
常见的形式有: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 i=0;i
for(j=0;j<1141;j++); //8MHz晶振时
}

网友J: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网友K:
__delay_cycles()是编译系统"涵数"

网友L:
#include"msp430g2553.h"

#define CPU_F ((double)1000000)
//主时钟的频率1MHz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__delay_cycles()延时函数为系统自带库函数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频率是物体1秒钟时间内震动的次数

网友M:
delay_us(x)和delay_ms(x)是两个带参数的宏定义

网友N:
用示波器测了一下

网友O:
请问一下你的开发环境是ccs吗 还是iar

网友P:
__delay_cycles(x),x必须是常量或则是常量表达式

网友L:
//频率为1MHz就是说,1秒的时间内震动1000 000次
//也就是说要想得到1秒的延时,必须震动100 000次
//要想得到1ms的延时震动1000次
//要想得到1us的延时震动1次
//在MSP430中计一个数,需要时钟震动一次,上面的延时函数就是这样实现的

网友G:
__intrinsic void __delay_cycles(unsigned long __cycles);

网友K:
IAR编译时会替换成相应的循环代码.

网友H:
#define delay_ms(ms)    __delay_cycles(CPU_CLOCK/1000*(ms))

网友I:
以上程序段在要求延时精度不高的场合可以用。

网友J:
使用范例

delay_us(1); //1 微秒的延时

delay_ms(1); //1 毫秒的延时

delay_us(3.5); //延时3.5微秒

delay_ms(3.5); //延时3.5毫秒

delay_ms(1000); //延时1秒

网友P:
利用它内部的延时子程序来实现我们想要的高精度软件延时

网友O:
在IAR 软件430的编译器里面我们可以利用它内部的延时子程序来实现

网友N:
delay_ms(1)延时基本是1ms

网友M:
可以像调用函数一样调用,直接和以前一样在需要延时的地方delay_ms(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