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生产20~85度不知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楼主(2019-02-20):
(无正文)

网友A:
加一个散热

网友B:
若是环境温度高,普通散热方法是无效的,必须换工规芯片,这种型号没有就换有的。

网友C:
必死无疑

网友D:
不会死,只是模拟指标会超出datasheet。

网友E:
唉,我就实验过,一般的芯片,但在高温下工作,大约累计工作了二三十个小时就OVER了

网友F:
楼上怎么个 OVER 法,  部分功能失效还是全部功能失效. 是突然失效吗?
降温后能否恢复功能?

网友G:
0~70的,正常写入内容在4~7度时校验错,室温下回复正常;照高温损害理论,超过温度范围时,每高10度寿命减半,特别是写入OTP、Flash寿命会短不少。

网友H:
这个字温度控制上做好把关的。

网友I:
使用定时器计算中断次数。

网友H:
批量生产时各元器件的选用要严格按照设计标准来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