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不用引脚处理吗

楼主(2019-02-20):
笙泉st系列单片机不用引脚怎么处理啊?软件人员说不用处理,因为每个引脚都有一个时钟,不使能就没事。

网友A:
悬空,接地都可以吧!!!!

网友B:
我也觉得没必要处理,就悬空,没事儿。。。。

网友C:
每个引脚都有一个时钟?这倒没听说过呀,楼主可以具体给说说吗?

网友D:
是的,不需要处理。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A:
嗯呢 我也一般对不用的引脚悬空处理的。。。。

网友E:
不用的还不是要拉低处理的哈

网友F:
不用的端口的进行拉低处理的即可

网友G:
这个肯定需要进行处理的哈

网友H:
每一个引脚都有一个时钟?

网友H:
应该是每一个IO口的内部都有上下拉电阻的设计的,只需要我们进行适当的配置即可。

网友I:
不使用的IO口引脚的还是要处理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