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N76E003获取电池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9-02-20):
通过N76E003的间隙电压做基准可以得到电池电压VBAT吗?如果能,该如何得到?

网友A:
不知道啊!!!

网友B:
你直接用ADC测啊,然后跟带隙通道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用ADC测啊,然后跟带隙通道比较。

说说具体方法,谢谢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说具体方法,谢谢哈

你的这个电池电压做为一路ADC输入啊。带隙其实也是一路输入啊。两路输入带隙你知道电压的,做个比例不就知道你的ADC这一路输入是多少了。

网友C:
根据上图看,就是一路,你只需要测出来你要测的外部一路的,和这个内部一路的,按楼上说法,做个比例就算出来外部的电压了

网友C:
而这一切的参考电压都是VDD。因此还可以反推VDD是多少。

网友C:
按比例逆算到全量程的比例就是VDD

网友D:
可以做到,按上面讲的方法。楼主搞定了没

网友E:
这测的是0.5倍的电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