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的原理,作用,用法

楼主(2019-02-20):
网上讲得不太仔细,哪位高手讲讲上拉电阻的原理,作用,用法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上拉电阻阻值怎么选取

网友B:
一般比如51的P0口OC门等,上拉电阻给未确定电平的端口一个确定的电平

网友C:
51的其它IO口,降低输出阻抗,可以增大灌电流。

网友D:
上拉电阻其实就是Rc。
Rc太大时,从输出端输出的电流很小,带负载的能力很差,
Rc太小时,当输出为低电平时,集成电路会消耗太多的功率,容易烧坏集成电路。

网友E:
集成电路在应用时,有时需要调整上拉电阻的大小,方法就是与Rc并联一只上拉电阻。

网友F:
电源到元件间的叫上拉电阻,作用是平时使该脚为高电平
地到元件间的叫下拉电阻,作用是平时使该脚为低电平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范围由器件来定(我们一般用10K)

网友G:
一般来说上拉或下拉电阻的作用是增大电流,加强电路的驱动能力
比如说51的p1口

网友H:
上拉和下拉的区别是一个为拉电流,一个为灌电流
一般来说灌电流比拉电流要大
也就是灌电流驱动能力强一些

网友A: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

网友B:
上拉是对器件注入电流,下拉是输出电流,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没有什么严格区分。。

网友C:
对于非集电极(或漏极)开路输出型电路(如普通门电路)提升电流和电压的能力是有限的,上拉电阻的功能主要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输出电流通道。

网友D:
上拉,就是把电位拉高,比如拉到VCC
下拉,就是把电压拉低,拉到GND

网友D:
一般CMOS门电路输出不能给它悬空,都是接上拉电阻设定成高电平

网友I:
上拉电阻的一般都是为了增强IO口的驱动控制的

网友I:
我们用的最多的是10K的上拉电阻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上拉电阻其实就是Rc。
Rc太大时,从输出端输出的电流很小,带负载的能力很差,
Rc太小时,当输出为低电平时 ...

这一块的还是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