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单片机扩展片外AD和DA芯片来说,光耦隔离元件应该加在哪里?

楼主(2019-02-20):
(无正文)

网友A:
加在AD之前加线性光耦,AD器件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B:
加在AD之后单片机前加光耦吧,防止数字地和模拟地耦合造成单片机内窜入干扰

楼主:
到底是哪里呢?还有,如果采用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最后再通过一点相连。在Protel原理图中和最后的PCB中怎么样操作呢?

楼主:
还有,覆铜时会不会有什么特别操作的地方?

网友C:
一般加在ADC后。因为线性光耦的成本相对高,性能不是很好!采用隔离运放价格也很高。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观点. 不过, 楼主要的是从干扰的角度看合理性.
虽然两种隔离, 各有优缺点. 我推荐在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加隔离

网友E:
模拟地之间(单片机前)

网友F:
不仅是成本的原因. 另外, 虽然 AD 器件容易受干扰, 但是, 只要电源,地, 信号藕合退藕处理好,

网友G:
信号传输和降噪的处理合理,加上合适的运放等, 是能够很好地得到 AD 的采样精度的.

网友H:
嗯,另外一个方案, 除了上面所述同样也需要处理好外, 其精度还依赖于关键器件:线性光耦或隔离运放.

网友I:
原来图没有区别. pcb 时, 注意覆铜时用更多段线段把两个地分开来,

网友J:
呵呵,只让你感觉可以相连的地方连接起来.

网友K:
你为什么要加隔离?

网友L:
单片机外部的ADC可以外接一个电阻试试。

网友C:
一般都是在信号的输入与输出环节的。

网友M:
光电隔离电路的作用是在电隔离的情况下,以光为煤介传送信号,对输入和输出电路可以进行隔离.因而能有效地抑制系统噪声,消除接地回路的干扰

网友N:
AD 器件容易受干扰,加载后面

网友O:
一片接光耦吧,可以的。

网友P:
光耦的用途是用于电气隔离

网友Q:
不需要光耦隔离的

网友R:
AD和DA芯片与单片机的接口的地方

网友S:
DA芯片和单片机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T:
不需要光耦,直接用单片机信号驱动

网友U:
IO口都要加上光耦隔离

网友V:
用光偶隔离的话主要是注意DSP IO口的电平转化就可以了

网友T:
也要和单片机电路的电源隔离。

网友M:
在强-弱电接口,特别是在微机系统的前向和后向通道中获得广泛应用。

网友S:
光耦隔离可在模拟信号输入时就采取隔离。

网友N:
只要电源,地, 信号藕合退藕处理好, 信号传输和降噪的处理合理,加上合适的运放等

网友R:
用于处理单片机对AD和DA芯片的干扰的。

网友O:
两者之间用光耦隔离。

网友Q:
只有特殊要求的设备才用光耦隔离的。

网友P:
在共地电路中还可以起到另一种作用就是可以解决光耦两侧的电平转换

网友V:
用光耦防止外部的高电平把IO口烧坏

网友U:
没有所有I/O都隔离这样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