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程序跑飞了

楼主(2019-02-20):
u8 AotoCompenAppro(u16  yzs)
{

        u16 b[10];
        u8 min=0,i;
        AotoCompenInit();
        for(i=0;i<32;i++)
        {
                if(AotoCompenEvent.Map.CapacityValue[i]>yzs)
                {
                        b[i]=AotoCompenEvent.Map.CapacityValue[i]-yzs;
                }
                else
                {
                        b[i]=yzs-AotoCompenEvent.Map.CapacityValue[i];
                }
        }

  for(i=0;i<32;i++)
        {
                if(b[i]<b[min])
                {
                        min=i;
                }

        }
        //min=(b[i]<b[min])?i:min;

        return min;
}
这是我写的一个排序的函数,程序只要一调用就跑飞了,我单步跟这个函数,发现可以正常运行,return返回的值也正常,但是一运行完,程序就飞了。

网友A:
u16 b[10];  越界了

for(i=0;i<32;i++)
        {
                if(b[i]<b[min])  都到 32了

网友B:
果然for没有写对。。

网友C:
加看门狗呗。

网友D:
大兄弟,论坛规则,问题解决了一般说下如何解决的,不然论坛还有存在的意义么

网友E:
果然是越界了。

网友E:
编译器竟然不会报错,给力。

网友F:
沙发慧眼如炬啊

网友G:
i的定义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