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同的单片机电路板可以通用吗

楼主(2019-02-20):
以前购买了一块单片机电路板,但很久没用了,没有配套的教程,现在可以抽出时间学习单片机了,请问该怎么开始呢?

网友A:
这个大同小异 差别不大。。。

网友B:
有些可以 有些不行 不同型号的单片机管脚不一样。

网友C:
差不多的,差别不大,到时根据你自己的板子修改一下程序就行了

网友A:
应该明确你买的单片机是什么单片机,根据你的单片机找学习资料。

网友D:
单片机种类很多,电路板要看情况,例如引脚排列和功能,如果相同可以用,不同不能用。

网友E:
各系列单片机脚位不相同,所以不可能通用的。原理是相通的。

网友F:
不可以,要视具体电路而定。

网友G:
可能接口会不同,看清楚就好

网友H:
先把原理图弄清楚,如何连接的,再查找相关器件资料以及例程

网友B:
看一下单片机的数据手册和pcb板的原理看看能不能换其他单片机

网友A:
百度一下配套教程呗 这个东西网上很多

网友I:
这个不可以的,要看不同单片机的寄存器的异同的

网友I:
做程序的移植的还是需要注意底层的驱动的修改适配的

网友J:
这个是不可以的,,毕竟驱动是不一样的额

网友K:
这个是不可以的哈,最起码的底层驱动的不一样

网友K:
各MCU的端口分布、寄存器等设计的都不一样的

网友L:
个人认为,大同小异的,设计思路基本一致的

网友L:
如楼上几位所说,区别就是各MCU的IO口及相关集成模块的设计排布不一致

网友M:
这个需要进行移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