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19-02-20):
SH79F166A,单芯片调试没有问题,但是烧录到5V供电的应用板上,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A:
怎么不正常

网友B:
串口没有发送数据

网友C:
IO口的输出呢

楼主:
IO口的输出也不对

网友D:
这个可能性很多,楼主详细描述下

网友E:
啥情况呢,  会不会供电不正常, 或者复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