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ZigBee技术在温控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19-02-20):
ZigBee技术在温控系统中的应用

0 引 言

      目前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已成为无线通信技术的一个重要分支,现实中很多系统传输的数据通常为少量的突发信号,这里采用的ZigBee技术就是具有统一标准的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专门用于这类信息的传输,工作在2.4 GHz的免付费、免申请频段上,传输速率为250 Kb/s。这种无线通信技术具有如下特点:传输距离远、室内大概有30 m,功耗低,工作模式情况下,ZigBee技术传输速率低,传输数据量很小,因此信号的收发时间很短,其次在非工作模式时,ZigBee节点处于休眠模式。
  这里把ZigBee技术应用到温控系统中,现有的温控系统,很多都是采用有线方式。通过有线方式传输信号,布线费用昂贵,维修困难,难于扩展,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无法布线成功,这是其遇到的一个极大困难,且系统的抗毁性也比较差,一旦主控制芯片出现了问题,整个系统就会崩溃。应用ZigBee技术以后,温控系统可以从有线方式变为无线方式。

1 ZigBee技术的特点
  ZigBee低速率、低功耗和短距离传输的特点使它非常适宜支持简单器件。ZigBee定义了两种器件:全功能器件(FFD)和简化功能器件(RFD)。对全功能器件,要求它支持所有的49个基本参数。而对简化功能器件,在最小配置时只要求它支持38个基本参数。一个全功能器件可以与简化功能器件和其他全功能器件通话,可以按三种方式工作,分别为:个域网协调器、协调器或器件。而简化功能器件只能与全功能器件通话,仅适于非常简单的应用。

2 对等网中的Mesh网络的特点
  对等网是全部由完整功能器件(FFD)连接而成的,这种网络能提供更高的可靠性,如图1所示。
  综上所述,这里采用ZigBee技术实现网络的传输,并选用ZigBee支持的Mesh网络实现此功能。对等网是全部由完整功能器件(FFD)连接而成的,这种网络能提供更高的可靠性。
  该网络有一个主控制节点,用来启动整个网络,这个主控制节点由专门的电源供电,另外还有专门负责路由信息的控制节点,给信息传输提供必要的路由,本身也可以参与温度的测量,还有就是一些终端的节点,它们可以专门用来测量端点的温度,另外在必要的时候,如网络出现故障,它们启动相应的命令,就又可以充当路由的功能。
  这种无线网络具有较强的抗毁性,某个节点出现故障,路由节点可以选择另外一条路由去完成此次传输。

3 Mesh网络的建立过程
  这里所有的站点都是FFD(全功能器件),可以用下面的方法组建一个网络。
  每个大型的ZigBee的Mesh网络都可以由一个中心协调器(PAN)和路由器(Router)组成。这里以采用以下原语实现:

  该原语由具有ZigBee协调器能力设备的应用层生成,发送给它的网络层管理实体,请求初始化设备,使之成为一个新网络的协调器。

  该原语返回在网络中初始化一个ZigBee协调器请求的执行结果。如果成功执行了原语,则状态参数设置为SUCCESS。
设置ZigBee协调器以后,再采用NLME-PER-MIT-JOINING.request原语允许其他设备同其网络连接。
  PermitDuration中参数的有效值从0x00~0xFF,0x00和0xFF分别表示连接是否有效,没有确定的时间限制,这里选择0xFF。
返回:
NLME-PERMIT-JOINING.confirm(
Status 与请求状态相对应
)
  当收到该原语后,初始化的设备上层即得知允许其他设备连接网络请求原语的执行结果,这里收到的结果应该为0xFF。
在ZigBee网络中,还要配置路由器,该原语如下:

  因为是采用的Mesh网络,所以这里的Join-AsRouter的参数设置为TURE。
  一个新设备连接网络成功后,就发送NLME-JOIN.indication原语,其语法如下:

  至此,一个完整的Zigbee网络就建立成功。
这个网络具有很好的抗毁性,在Mesh网络中,当一个链路或者一个设备失效时,上层的管理设备将要重新组织路由的信息。如果上层设备由于缺乏路由容量或者其他原因,该路由器设备将会给主协调器发送一个路由错误的指令帧,里面包含了失败的原因。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可以从某一个节点开始,重新组织一个新的Mesh网络。

  这里的ZigBee无线自组织网络和Ad Hoc(无线自组织多跳网络)还有一点区别,后者是在过一定的时间,重新选择新的路由,而ZigBee的无线自组织是在路径丢失的情况下,才会选择新的路由。
  在某一个芯片出现故障时,会自动搜寻下一个路由,使得信息的传输不会受到影响;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选择某一个芯片重新启动整个网络系统;而且采用这种方式,芯片之间接力传递,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网络的覆盖范围。如果采用星型网络,由于在终端节点不是FFD,而是RFD,如果FFD出现故障,整个系统就无法工作,另外其作用范围也会受到限制。

6 结 语
  综上,在现代温控系统中,采用无线通信的ZigBee技术,可以很方便地建立网络,选用ZigBee支持的Mesh网络,可以最大程度地增加网络的抗毁性,而采用芯片接力传递的方式,可以最大程度地扩展网络的覆盖范围。对ZigBee芯片写入不同的控制程序可以控制加热器的时间和持续长度。

感谢分享

网友A:
ZigBee技术是一种应用于短距离范围

网友B:
主要用于距离短、功耗低且传输速率不高的各种电子设备之间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C:
,ZigBee协议适应无线传感器的低花费、低能量、高容错性等的要求

网友D:
ZigBee 是为低数据速率、短距离无线网络通信定义的一系列通信协议标准。

网友E:
物联网应用中的无线技术有多种

网友F:
无线技术,优缺点非常明显

网友G:
Zigbee传输距离为数十米

网友H:
zigbee硬件自带加密芯片

网友I:
无线单片机CC2430,含有51内核。

网友A:
低传输数据速率下的首选。

网友G:
传输速率为20kbps至250kbps。

网友B:
ZigBee技术是一种短距离、低功耗的无线

网友F:
有线还是比较稳定一些。

网友E:
组成局域网的无线技术主要有2.4GHz的WiFi,蓝牙、Zigbee等

网友D:
Zigbee无线组网技术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网友H:
带宽小250K,所以传输省电

网友J:
采用无线通信的ZigBee技术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