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中有错误,比如除0,单片机会不会自动复位?

楼主(2019-02-20):
msp430f149 程序中有错误,比如除0,单片机会不会自动复位?

网友A:
不会自动复位 编译时有警告而已 运行结果为0

楼主:
编译的时候只不过是个变量,怎么会出警告?

网友B:
在编写程序的时候,如果你定义了一个变量或声明了一个函数却没有使用或调用,在编译的时候都会给出警告,

网友C:
程序会跑飞,不会自动复位。

网友D:
建议开启看门狗试试。

网友C:
你直接除0的,首先程序就编译不通过的拉

楼主:
单片机不直接针对你的实现算法的

网友E:
应该不会产生复位,不满足复位产生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