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XDATA定义变量后程序异常

楼主:
本人第一次使用新塘N76E003单片机开发,在定义变量时DATA用完了以后,使用XDATA定义变量,发现用XDATA定义的变量在程序运行时异常,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下图是我KEIL里面的设置,求大神指教,非常感谢。

)4{98QR_EC81F2{U(_6AIGN.png (40.88 KB )

网友(2019-02-20):
你这启用那个部分了吗,没看出来啊。

网友:
你看你截图,那个地方对勾都没打上。

网友A:
是的你没有勾选上啊。另外程序里要使用关键字吧。

网友B:
对,设置里是不是要勾选使用这一部分。

网友C:
有SFR要额外使能吧

网友D:
,后面那个XRAM打勾。也可以这个地方改为LARGE,XRAM也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E:
楼上是高人。

网友E:
竟然有两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