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整流的波形

楼主(2019-02-20):
如题,根据下图信息,大致判断输出波形的形状。

示波器上的波形是a还是b?

网友A:
波形是a

楼主:
图中x10意思是用探头10倍衰减档!
所以再想想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x10意思是用探头10倍衰减档!
所以再想想看?

我想不出来别的问题了。因为只有100Hz,所以加不加探头,甚至直接用两根线,或者同轴缆直接连接,推断出来的结果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不出来别的问题了。因为只有100Hz,所以加不加探头,甚至直接用两根线,或者同轴缆直接连接,推断 ...

楼主:
请注意上图中的红圈处,上面一个是顶楼原理图,下面一个是在示波器输入端(二极管输出)加个10k左右电阻。

网友A:
我手头没管子,不然我也做个实验。
这个4148的反向截止阻抗怎么会比10M小那么多~,还得你另外加个对地电阻,这有点不能理解,起码从手册上完全看不出来这样的结果。

网友B:
输出不加(假)负载测量,就是耍流氓

网友C:
若两者皆 10MΩ(或相等),那就 a b 皆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不加(假)负载测量,就是耍流氓

关键是学生就这样干了,出来个怪异结果要你给个说法,也就是要你解释这个现象,此时人家不关心加入负载以后的情形。

嗯,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出不加(假)负载测量,就是耍流氓

负载就是探头。

@Lgz2006 :不赞同,轻重是相对的,对于性能够好的二极管,10M就是重载。
那个负载实在是太轻了,二极管没瞧得起。哈哈

网友A:
我随便找了个二极管,得到了全波。
我疑惑的是1N4148这个管子,我自己是没用过它,印象里它速度快,反向漏电流小?所以足够得到半波的。
所以你这里这个4148可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随便找了个二极管,得到了全波。
我疑惑的是1N4148这个管子,我自己是没用过它,印象里它速度快,反向 ...

不要用交流耦合,不然波形太完美了。

网友D:
如此严重的结果表示怀疑,拿个旧电池过1N4148用数字表量电压,读数几mV,不是漏电引起的。电容几pF,5pF的话100Hz容抗318M,探头电容不明,我的20MHz YB4324指标好像是<35pF,经探头<十几pF,如果是15pF的话分压到四分之一。但是这是不考虑10M电阻时,考虑电阻的话,输出会更低,只有正半周的40分之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要用交流耦合,不然波形太完美了。

我的是10X探头,直流耦合。二极管型号未知。

网友A:
除非有其它我至今未知的物理机理解释,我仍然**怀疑这颗“1N4148”的性能不符合datasheet里的标示。
这个问题,我认为就是一个二极管跟一个电阻分压的问题,电阻是10Mohm,分压结果由二极管反向阻抗决定,而“低漏电流”二极管的反向阻抗是可以非常大,比如几十Gohm。

这是我在digikey上找到的最大反向漏电流的4148了。

能看到全波,怎么着也得反向阻抗1Mohm,这样看着圆润,但从手册上看,不会这样,反向电压越低,阻抗越大。100V:1Mohm;75V:15Mohm;20V:1Gohm;

网友A:
我使用BAV3004W做了同样的实验,结果如下:

如推断的一样,并没有出现不可思议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