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L289N模块的使用

楼主(2019-02-20):
我想问问那个电源接口不能用杜邦线那应该用什么线,而且我用9v的电池接12v还是5V?
希望能有实物图而不是电路图,求大神相助

网友A:
网上有卖现成模块的,也提供电路图等资料,你可以买一个直接用

网友B:
电源接口不能用杜邦线, 是因为承受电流问题么? 那就用粗些的线
用9v的电池, 那就接12v 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