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样的装置才需要产生中断?

楼主(2019-02-20):
到底什么样的装置才需要产生中断?

网友A:
是啊,个人觉得像键盘、touch,timer等需要中断通知系统有外部事件发生,这很容易想像,但我还是没有什么概念,到底什么样的装置才需要产生中断?!

网友B:
由程序主动控制的就不需要中断

网友C:
例如点亮LED、设定LCD。关闭放大器的电源等。

网友D:
需要实时响应的事件需要中断触发,实时性要求没那么高,等得及CPU去查询的事件,理论上都可以不用中断,但有时候为了简化程序流程,在中断资源足够的情况下,也可以用中断处理。比如说串口数据处理,用中断和不用中断都可以实现,只是用中断之后会大部分从程序框架里独立出来,程序框架处理其他任务会好处理一些。

网友E:
一般外部输入事件直接引起软件的响应, 最好考虑用中断处理.

网友F:
个人感觉是 顺序执行执行不了的,要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