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H750VB LCD RGB 和 ETH 不能同时使用问题

楼主(2019-02-20):
STM32H750VB LCD RGB 和 ETH 不能同时使用,就仅仅只有PB11这个引脚冲突了,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A:
有没有引脚重配置的功能?

网友B:
这就是LQFP100蛋疼的地方,好多引脚复用冲突。可是H750又没有更多引脚的型号可供选择(BGA封装除外)。
依我看你用PB11做ETH,舍弃LTDC_G5功能吧,也就是LCD损失1bit的颜色。
看你能不能接受。

网友C:
分时复用可以不

网友D:
可以用别的引脚吗

网友E:
复用到另一个引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