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Microchip MPU - Linux BSP

楼主(2019-02-20):
http://www.at91.com/linux4sam/bin/view/Linux4SAM
所有AT91系列MPU的Linux BSP资源都可以在如上网站下载到

嵌入式Linux的开发涉及到许多具体部分,包括编译环境的搭建,bootstrap和u-boot的开发,以及kernel的开发和rootfs的搭建,整个过程较为繁杂
buildroot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轻量级的嵌入式Linux集成开发环境,Microchip已经将AT91系列MPU移植到buildroot中,资源下载网址如下:
http://www.at91.com/linux4sam/bin/view/Linux4SAM/BuildRoot

通过如下几步,我们便可以轻松的搭建一个嵌入式Linux开发平台
// 使用git下载buildroot
$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linux4sam/buildroot-at91.git
// 下载扩展资源
$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linux4sam/buildroot-external-microchip.git
// 取出最新版本
$ cd buildroot-external-microchip/
$ git checkout linux4sam_6.0 -b buildroot-external-microchip-linux4sam_6.0
$ cd ../buildroot-at91/
$ git checkout linux4sam_6.0 -b buildroot-at91-linux4sam_6.0
// 使用sama5d2 xplained默认配置
$ make atmel_sama5d2_xplained_mmc_defconfig
// 编译buildroot project
$ make
// 编译成功后,检查输出文件
$ ls output/images/
sdcard.img …

编译成功后生成sdcard.img,这个SD卡烧写镜像中包含了编译好的bootstrap,u-boot,kernel镜像及rootfs镜像,
可以看到使用buildroot极大的简化了嵌入式Linux的编译流程。

网友A:
感谢分享!很好的资料。

网友B:
Microchip MPU开发是有很多好资料就是太难找了
希望都能够提供简明的路径方便查找学习

网友C:
单片机上系统已经是潮流了么?

网友D:
学习学习这门高级的。

网友E:
以前没接触过,学习一下!

网友F:
第一次听说,学习学习。

网友G(2019-10-29):
楼主,请教个问题,最近正好下载了buildroot-at91制作rootfs,使用原装交叉编译器是linaro-gcc 7.4.1,编译出来的busybox使用readelf busybox -A查看cpu是V7架构的。而我使用linaro-gcc 7.4.1单独编译出来的内核vmlinux镜像是V5TE的,导致我内核启动rootfs出现kernel panic。
如果使用buildroot自己构建的交叉编译器gcc7.4则编译出来的busybox是V5TE的。
我尝试在busybox1.30.1的Makefile文件中的 CFLAGS加上-march=armv5te等参数,不起作用。

请问buildroot如何使用我已安装的linaro-gcc 7.4.1,编译出V5TE架构的busybox?

网友H(2021-08-13):
楼主,你好,按照你的方法我成功的编译除了uboot,kernel和文件系统,但是就是没sdcard.img.这个问题,你知道原因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按照你的方法我成功的编译除了uboot,kernel和文件系统,但是就是没sdcard.img.这个问题,你知 ...

用的是同样配置吗?有的配置是生成SD卡烧录镜像,有的是针对Nand flash。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教个问题,最近正好下载了buildroot-at91制作rootfs,使用原装交叉编译器是linaro-gcc 7.4.1,编译 ...

直接使用buildroot,里面选择你需要的busybox版本。
没必要再用第三方交叉编译工具去编译然后手动集成到根文件系统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