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看见的关于充电的视频,突然很感兴趣,究竟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9-02-20):
不知道这个版主让不让贴,只是一个技术方面的视频
https://www.iqiyi.com/w_19s38uy80p.html#curid=26618555509_715d6890e8f927cf9fccdb3c94df5424

用打火机压电器和马达制作出一个能给手机充电的充电器。

看起来象永动机性质,但我确实没看到视频里面还有什么别的地方有可以供能的连接。没想明白这个究竟是怎么实现的。不知道哪位高人可以讲解下其中的原理,

@yugzhi :大神们还没出现
@21ic小喇叭 :找个大神来解说解说呗
好玩

网友A:
假的吧。可能手机只不过是被干扰了一下,根本不会充电。。。

楼主:
网上还有类似的原理点亮白炽灯的视频,好兴查了一下,压电点火器的电压在3KV到上万伏,但电流很小,可提供不到1毫瓦的功率且衰减很快,直接给手机充电和点白炽灯肯定不行的,但为什么通过2个电机后就能如此长时间提供如此大功率,没想明白

楼主:
我在网上搜罗了好几个不同的视频,原理可能都差不多,但应该不是一个人的视频,就是说这个是可以复现出来的

只是想知道,如果这个是真的实现的,那么他们是怎么实现的?求教大神啊!!!!!!!!!!!!

搜狐点白炽灯
https://tv.sohu.com/v/cGwvOTUyMzAxOS8xMDg5ODkwNTIuc2h0bWw=.html
网易点白炽灯
http://3g.163.com/v/video/VTK0B9HI2.html
爱奇艺点白炽灯
https://www.iqiyi.com/w_19rx1g61qh.html
点白炽灯
https://www.1ni.cn/play/XMzE1OTA5MDYzNg/
文字说明
https://new.qq.com/omn/20180528/20180528A08D0J.html
充电
https://www.iqiyi.com/w_19s38uy80p.html
压电陶瓷点火器工作原理
http://m.**/article/606066.html

网友A:
这些视频可能是艺术加工之后的东西根本就不可信

网友B:
可以做行星发动机了,咱去流浪吧。

网友C:
点亮后,拿起来XYZ轴翻转一下。

网友D:
叫过来不打死系列

网友E:
假的,首先能量守恒定律就过不了。其它的就不说了,只能说是为了发视频 而制作的视频,不可信。

网友E:
某宝上更多这类的视频,什么2个喇叭绕线圈在外磁体上、小电机拉大电机、多了去了,差不多都是一个模式,一个外国小伙,一块木板、一支胶枪、几个电机、一堆磁铁、一个线圈、一个灯泡、一个手机......

网友F:
不做评论,但观感是不错

楼主:
哈,着相了,刚做完一套433MHZ的无线系统,对供电问题有病态的追求啊,想逮住任何一个可能的供电方式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