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429外挂SDRAM怎么才能执行程序

楼主(2019-02-20):
请问429外挂的SDRAM怎么才能执行程序?有MDK的历程吗?速度/可靠性怎么样?

网友A(点评):
SDRAM执行程序肯定比较慢,可靠性也可能有问题,是什么场景需要外部sdram运行程序呢?

网友B:
可以去官网找一下这方面的例程

网友C:
SDRAM 好象没有连接到指令总线上, 不能直接执行代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DRAM 好象没有连接到指令总线上, 不能直接执行代码的.

你说错了。 SDRAM可以执行程序,要适当配置一下。
当然效率是比不上片上SRAM的。 用F7的话有Cache就会明显改善。

网友E:
在进入main函数之前的初始化中把SDRAM初始化,之后才能把程序加载进去执行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说错了。 SDRAM可以执行程序,要适当配置一下。
当然效率是比不上片上SRAM的。 用F7的话有Cache就会明 ...

翻了一下手册,  I bus 还真与 FMC 有连接, 确实说错了, 抱歉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翻了一下手册,  I bus 还真与 FMC 有连接, 确实说错了, 抱歉啊

能否执行在于那段地址的访问属性是否是有 Read & Execute
而不在于是否有 I-Code bus 的连接。S bus 有连接也能执行,例如片内的SRAM.

楼主:
可以在sdram中执行代码的,我已经实现了。

网友F:
那如何进行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