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输入与输出

楼主(2019-02-20):
MSP430单片机的输入输出线绝大多数是服用的,除了个别的端口外,基本上是8为为一组,不同的型号的MSP430的端口有所不同,就msp430F5438而言,一共有11个I/O端口,其中除了第十一P11的宽度是3位以外,其他的端口全是8为宽度,为了方便使用,分别命名为PA,PB,PC,……,分别对应P1,P2P3……
值得注意的是MSP430F5438单片机的P1和P2端口还具有申请中断的功能,而其他的端口则无此功能
每个端口都有控制开关,分别可以控制端口的方向,引脚的功能,每个端口都有自己的输入输出寄存器,MSP430F5438海域中断管理寄存器,他们分别决定端口的中断使能,中断有效边沿,和中断标志位

示例代码:
驱动实验板上的蜂鸣器
#include<msp430x54x.h>#include"for_5438_wjx.c"void delayms(int x){    int i,j;    for(i=0;i<x;i++)      for(j=0;j<110;j++);}void main( void ){  put_WDTHOLD(1);//冻结看门狗  put_P7SEL_BIT7(0);//将P7^7引脚选择为普通的数据I/O  put_P7DS_BIT7(1);//将P7^7引脚满驱动  put_P7DIR_BIT7(1);//将P7^7引脚设置位输出    while(1)  {      put_P7OUT_BIT7(0);//将P7^7输出值为0      delayms(50);      put_P7OUT_BIT7(1);//P7^7输出值为1      delayms(50);        }  }

但是这个程序在板子上没有跑起来,所以还需要今后来改正~~~

今天因为点亮了led,所以蜂鸣器的程序也写出来了,这个程序出现错误的原因是错以为蜂鸣器的VCC是开发板自动接上去的,结果就忘记写这条代码
  put_P5DIR_BIT4(1);      // 主电源 P5.4
  put_P5OUT_BIT4(1);      //打开外设电源
加入代码后,蜂鸣器响了
示例代码:
#include<msp430x54x.h>#include"for_5438_wjx.c"void delayms(int x){    int i,j;    for(i=0;i<x;i++)      for(j=0;j<110;j++);}void main( void ){  put_WDTHOLD(1);//冻结看门狗  put_P7SEL_BIT7(0);//将P7^7引脚选择为普通的数据I/O  put_P7DS_BIT7(1);//将P7^7引脚满驱动  put_P7DIR_BIT7(1);//将P7^7引脚设置位输出     put_P5DIR_BIT4(1);      // 主电源 P5.4  put_P5OUT_BIT4(1);      //打开外设电源    while(1)  {      put_P7OUT_BIT7(0);//将P7^7输出值为0      delayms(50);      put_P7OUT_BIT7(1);//P7^7输出值为1      delayms(50);        }  }

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链接地址:http://www.cnblogs.com/fengdashen/p/33916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