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问题求教,PCB贴片电路怎么验证?

楼主(2019-02-20):
刚开始搞个小项目,在一已有电路上面增加16x24的led,想用贴片做,只有软件基础,有一堆问题,缺乏动手能力,不知道怎么下手,想向各位请教:
一。想用ht1632c芯片控制,引脚都能懂,但不知道自己的电路做起来对不对,不知道怎么验证。之前用595+un2803这些有dip的可以自己在面包板上验证,这个QFP封装的引脚这么小的好像没办法插到面包板上,该怎么办呢?1.买个底座接,要100多块,才用一两下,不知道有没有必要。2.买块转接板焊上去?怕焊不好,家里只有最普通的电烙铁。3.画图直接交工厂生产,这个一次也要200起吧,对吗?网上搜了一下一次要生产5片板并贴片两块。还有其他方法吗?请帮我选个合适的方法。
二,关于仿真,我刚装了个proteus7.8,没看到tm1629a,ht1632c这些元件的仿真,这个需要装更高版本的还是增加元件库还是换其它软件如ad?仿真只能用于原理图吗?画好的pcb能不能用仿真来验证?max7219这个也是控制led的仿真倒有,用起来也简单,就是要6个算起来成本比ht1632c贵了一倍。
三,画pcb然后交厂家生产的话,用哪个软件好,现在电脑装了protell99se,proteus7.8,ad还没有装。
四,交厂家生产前,自己可否手工低成本弄一块板?网上教程有不少,就是有选择困难,不知道怎么做合适

网友A:
淘个模块玩.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d55e27b&abbucket=16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个模块玩.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d55e27b&abbucket=16

这种密度的引脚和板子,可以自己制作出来自己焊吗?直接交厂家生产的话,像写程序没测试过就直接发客户的感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密度的引脚和板子,可以自己制作出来自己焊吗?直接交厂家生产的话,像写程序没测试过就直接发客户 ...

做样机自己焊,量产找代工厂,自己得提供测试工具,由代工厂代测试.
→→ 低成本无飞线治具【DIY】大揭密 ←← , 俺先DIY一个,开

网友B:
前期工作做得好,后期错误小,想一次成功几乎没有可能,就和你复习再好能保证一定100分,软件一次成功也是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