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之定时器A功能的大致介绍

楼主(2019-02-20):
总的来说,430单片机一共有三个定时器,定时器A,定时器B,还有就是看门狗定时器,这里我们主要是讨论430单片机的定时器A的功能,定时器A的功能是我目前见过最厉害的定时器,视频上说用好定时器A的话,对于今后真正的掌握430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同样是先介绍一下定时器A的特点:(英语六级科学类**的常用写法,总分总)
1:可作为异步的16位定时器,16位的计数器,其中计数器有四种工作方式
2:可以调节的外部时钟源
3:3个捕获比较源
4:拥有可以输出PWM功能
5:异步的输入与输出锁存
6:拥有多个中断源

其实,看datasheet现在真的掌握方法了,看完简介关键就是看懂下面这张图,在编程的时候熟悉相关寄存器的操作就可以了
并且看图也还有个先后的顺序,因为机器是死的,运作起来是要靠晶振的振动,所以看图的时候,可以依据时钟源这条主线来看
首先,目光聚集在标号1,特点2讲了,可以调节的外部时钟源,有4种可以用的时钟源,
之后标号2是一个分频器,可以进行三种分频,
在接下来标号3是一个16位的工作区,就是一个加一计数器吧,
在接下来标号4就是一个计数器,计数器的话,有4种计数模式;
这里还是需要注意画蓝色的控制位,TACLR这个控制位是计数器还有定时器的复位控制位,如果这一位置位,则时钟源,分频比,还有计数器的方向都需要重新设定
Set TAIFG这个是计数器的中断标志位
接下来下面这一部分才是重头戏,捕获比较,标号5是捕获模式的比较来源,有四种捕获模式选择
标号6是一个捕获时钟源的同步选择,一般选择的是与内部时钟先一致,以避免内部资源的冲突
标号7是一个捕获寄存器,用来存放不同的时间戳,进而计算出脉宽的长度
标号8是一个锁存位
标号9是用来选择捕获模式还是比较模式

标号10是用来输出各种控制波形,比如PWM波形等等

接下来按照英语六级科学类阅读常用的方法,到了分的结构,430的定时器模式的介绍,其实定时器没什么可说的,无非就是具有时钟时钟源,分频比可以设置,以得到用户需要的计时效果,需要注意的是,当TACLR置位的时候,外部时钟源,分频比都会清除掉,再次使用的时候,用户需要重新设置,所以这一位的操作需要谨慎

在接下来便是计数器模式的介绍,430提供三种计数模式,增计数模式,连续计数模式,增减计数模式

增计数模式的话,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增计数模式与连续计数模式差不多,都是输出锯齿波形,但是他们的峰值是不同的,因为增计数模式的话的峰值是用户自己设置的,设置的值存放在TACCR0的寄存器上,但是连续计数模式的峰值是固定的,是一直计数知道16位全部溢出,所以峰值是0xffff
图中所示,1表示增计数模式的话,2表示连续计数模式

值得注意的,值增计数模式的话的时候,如果突然间TACCR0上的值被改变,表示峰值被改变,假设由原来的峰值A变成峰值B
如果峰值B小于峰值A,则计数器马上变为0,重新开始技术
如果峰值B大于峰值A,则计数器会超过A,一直加大B,在变为0,之后输出峰值位B的锯齿波

接下来便是增减计数模式,这个比较有意思,他可以得到一个三角波,见图:

注意的是,该三角波的峰值也是可以调节的,还有三角波的技术具有**性,所以使用时需要注意,所谓的**性,就是在A出来一个暂停,他会暂停,并且恢复之后,计数的方向都不会改变

接下来就是选择捕获模式或者是比较模式,有CAP控制位来选择
当工作在捕获模式下的时候,单片机会捕获预先设定的脉冲,记录脉冲出现的时间戳,之后两个时间戳进行相减,得到的便是脉冲的宽度,但是当时间戳用户没有及时的取走的话,就会发生重复捕获,这是上一次出现的时间戳就会被覆盖

比较模式通常是CAP = 0,定时器工作在比较模式的情况下的时候,通常是用来输出PWM波形

到这里,定时器A的大部分功能都弄明白了,但是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模块,那就是脉冲的输出模块,定时器A可以输出大量可以供用户选择的波形,这个功能真的是超级无敌的强大,这个输出模块需要很具体的工程实践能力,还需要很深的理论功底但需要的时候,但需要输出的波形的时候,可以优先考虑MSP430

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链接地址:http://www.cnblogs.com/fengdashen/p/33750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