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看门狗

楼主(2019-02-20):
其实430的看门狗,与51的大同小异,都是为了防止程序跑飞而出现不可预知的错误而专门设定的,所以说,看门狗的应用,是项目马上要进行实际应用中必须要进行的一环,也是电子工程师必须掌握的一环,下面介绍一下430的看门狗的用法
1:430单片机的看门狗与51系列的看门狗最大的区别是430的看门狗是上电默认打开的,所以在初学者期间,书写程序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把单片机的看门狗关闭,以便在调试阶段由于看门狗的溢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2:430看门狗的特点:
1:四种软件可以选择的定时时间
2:看门狗模式选择和内置的定时器选择端
3:看门狗的寄存器操作受密码保护
4:非可屏蔽中断的标志

其实讲这么多,也没什么意思,还是和以前一样,看懂图是最关键的
首先看标号1,两个可以选择的时钟源,SMCLK子系统时钟源,ACLK辅助系统时钟源
接下来看标志2:标志2是一个16位的,其中高八位是操作的时候的密码,注意的是,写入的时候,看门狗的密码是0x5a,读出高八位是0x69,这一点要注意

紧接着看标志3,16位的低八位,单片机看门狗的操作模块,注意430的单片机通常情况下大概是32毫秒实现一次复位,如果真的要使用的话,就要在32毫秒之内进行喂狗操作,具体的要看datasheet中的定义,这里只是插入图片
接下来再看看标志位4:16位的计数器,并且时钟可以选择的时钟间隔,具体操作要看datasheet这里也是插入图片

首先来看一下标号1,这一位是控制看门狗是否开启的标志位,
接着标号2第六位是看门狗非可屏蔽中断的边沿选择
之后的话,标号3是是否作为外部非可屏蔽中断,还是内部的复位信号的选择端
标号4是看门狗的模式选择,是看门狗模式还是内部间隔定时器模式
标号5是选择内部的时钟源,有两种时钟源可以选择
标号6是看门狗内部间隔定时器的时钟设定,因为一种时钟源对应间隔时间,所以两种时钟源对应八种间隔时钟模式

好了,关于430单片机看门狗的介绍就到这,具体用到的时候,再来观摩怎么样使用的

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链接地址:http://www.cnblogs.com/fengdashen/p/33747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