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恒流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9-02-20):
如果负载为感性负载、电路将如何工作呢?

如何改进或分析呢?

网友A:
你的电流又不变,感性负载阻性负载有什么关系。。

楼主:
刚上电的时呢

网友B:
开关机时,电感负载容易产生较高的感生电压,因此,电感负载并联阻尼二极管、恒流输出管选取耐压高的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仿真或者实际测一下

网友D:
这个电路很简单呀
不就是  RS 稳定 2.5V, TL431 对这个电压反馈给三极管基极实现恒流

网友E:
恒流电路带感性负载,跟恒压电路带容性负载是相似的,都有一个环路稳定性问题。
恒压电路带容性负载,典型的问题有:有的LDO不能用陶瓷电容做负载,大多数运放不能驱动1nF以上电容负载。
分析的方法其实都是一样的的,泛泛的说就2点:相位裕度,增益裕度。
你把恒压电路带容性负载的问题分析好了,恒流电路带感性负载也就触类旁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