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指教,软件怎么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2019-02-20):
当输入220V交流信号时,光耦输出波形如图,此时认为一直有信号。在软件逻辑上怎么实现此功能,不要有误判现象。
我的想法:(每5ms作为一个节点检测一次管脚,如果检测到低电平就认为是有220V信号,如果连续两个5ms节点都检测到高电平,则认为没有了220V信号。)不知此方法严谨吗?

220V检测电路

220V检测电路

光耦输出波形图

光耦输出波形图

楼主:
哇,一段时间没上来,居然这么多热心朋友回复,我现在就是按照我的贴子主题上那样做的“每5ms作为一个节点检测一次管脚,如果检测到低电平就认为是有220V信号,如果连续两个5ms节点都检测到高电平,则认为没有了220V信号”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这个波形周期是10ms,单低电平的时间要占到6ms以上,所以无论何时检测,只要保证5ms检测一次,永远不会出现连续两次检测到高电平。

网友A:
你这电路太费电了,给你个省电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2618640-1-1.html

谢谢,我好好理解下这个电路

网友B:
进行边沿判断?

我是用固定时间去检测的

网友C:
io口触发  定时器计时

这个方法也可以,我说的那个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D:
定时器可以同时上下边沿都触发吗

网友E:
是不是可以用while循环进行不间断检测呢

用的定时器

网友F:
50HZ信号全桥 大概是100Hz可以推断那个波形的周期为1000ms/100 = 10ms,看示波器的波形,脉宽应该达不到5ms,所以5ms采样很可能都落在波形的外面,即:你很有可能采不到波形数据
另: 如果仅仅需要检测网电源状态,应该有更好的办法,你这个办法有些笨了

如果必须采样每个周期,建议用GPIO边缘触发+ timer的方法,用TIMER计时来判断两个波形的间隔也许可行

GPIO边缘触发+ timer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不是只要计算的两个波形时间间隔为10ms,即认为有信号输入,对吗? 另外,你说的更好的办法,能给个大概思路吗?真心求教,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50HZ信号全桥 大概是100Hz可以推断那个波形的周期为1000ms/100 = 10ms,看示波器的波形,脉宽应该达不到5ms ...

看清楚楼主的需求,低电平才是有效信号,如果外部没有220V交流信号,这个信号是一直高电平的,所以楼主想连续两次都是高电平的话就判断为没有接入

我这个思路应该是对的,只是有可能是有点笨方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看清楚楼主的需求,低电平才是有效信号,如果外部没有220V交流信号,这个信号是一直高电平的,所以楼主想 ...

不懂就不要乱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懂就不要乱说

是的,我不懂

网友H:
把R9改小,实现输出方波,用外部中断和定时器检测方波。

这个思路,和我帖子主题上,应该是大同小异吧

网友I:
一段时间内电平没有变化就是没有信号

谢谢 我现在做的就是类似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