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车电子行业的朋友们:OBD接口上面的数据如何获取并且解析?

楼主(2019-02-20):
请教汽车电子行业的朋友们:OBD接口上面的数据如何获取并且解析?

汽车都有OBD接口,上面承载着车上各个部件之间的数据。
1.上面的数据是各个部件主动发送出来的么? 不同的部件的数据一直在流?
   还是通过CAN命令查询的方式,汽车零部件才丢出来数据?
2. 那么这个CAN命令是什么呢?
3. 如果通过了这个CAN命令发送到OBD上面的接口(CAN-H,  CAN-L),返回的CAN数据,有8个字节,这8个字节是怎么定义的?
    打个比方,我现在要知道汽车车速,发送个查询车速的命令A;那么A是需要一个什么格式?
    然后我发送了A命令后,返回的8个字节数据中,8个字节是怎么来表达汽车当前车速的?

    类似于的还有转速之类的数据。

4.按我的理解,如果我能明白这些数据的定义,是是否可以通过一个USB-CAN工具来读取CAN数据,进一步来确认这些数据?
  知道了这些数据,就能完全监控到车子部件的一些信息了?

网友A:
看来还是新人哪,  这些数据是遵守 CAN 通信协议的, 而这个协议是 OBD 厂家和 BMS 厂家共同制定的,
你需要获得这个协议才能读懂这些数据

网友B:
不同厂家的CAN协议是不完全一样的,而且即使同一厂家的不同系列的可能也有不一样

楼主:
应该不是吧?
我看网上的很多附带产品,车上的氛围灯什么的,都是很多车子一插上就可以用哎
是不是有一个基本的定义?
或者说通用的定义?开放的?

网友C:
汽车电子行业是有标准的,了解一下AUTOSAR...

网友D:
一个简单的方式,接上OBD采集CAN数据,然后按左转或者右转此时会有一个can数据有变化,一般转向灯只有一位比较好确认,另外说下氛围灯也是需要解析can信号的,否则氛围灯不会有随动效果的。
至于车速转速这些从OBD的数据是ECU直接过来的,跟显示的数据是不一样的,不需要发送查询命令直接接收解析即可,这些需要车厂给的can文件解析的,can信号的数据需要经过系数,偏移后得到显示值。
如果是自己**,报警信息、显示类不带算法的可以慢慢**出来。做一个界面把接收的CAN ID排列出来,然后找一台车慢慢测试即可。

楼主:
这是淘宝买来的转速氛围灯  接到USB-CAN上面,获取到的数据?

这个能说明什么呢?

似乎定时在发送,这个是什么请求么?
还是?

网友E:
这种问题比较复杂,毕竟是协议的东西,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如果只是想玩玩,有一种CAN解析模块可以快速上手,会读写串口的编程就行。你搜索:GCAN600

网友F:
作为汽车电子行业的人来回答一下,1.OBD上的CAN信号,绝大部分是周期性的,不需要发查询命令。3.不同车厂,转速和车速的CAN帧ID不同,信号所在的字节位置不同。你所说的氛围灯,也是只能适用于部分车型。要**整车的所有CAN协议,是很有难度的,但**与BCM,转速,车速的协议,比较简单

楼主:
有大神可以指点入门不?

网友G(2019-08-05):
现在国内大部分车CAN OBD使用的都是ISO-15765协议,你可以上网搜以下,以上数据完全可以解析,并不是不同厂商的的数据完全不同,有厂商自定义,也有所有厂商统一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