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N76E003的IO是跟普通的51不一样的

楼主(2019-02-20):
普通的51的IO就是简单的输入输出功能。或者带个内部上拉电阻。而增强的51单片机N76E003要比他们强大多了。

楼主:
N76E003最多支持26个可位寻址的通用I/O引脚,分成4组 P0 到 P3 。每一个端口有它的端口控制寄存器(Px)。端口控制寄存器的写和读有不同的意思。写端口控制寄存器设置输出锁存逻辑值,读端口引脚的逻辑状态。所有I/O引脚(除P2.0)可以被软件独立配置成四种I/O模式中的一种。这四种模式是准双向模式(标准8051端口结构)、推挽输出、输入和开漏模式。每一个端口通过两个特殊功能寄存器PxM1 和 PxM2来选择端口Px的I/O模式。下表指示如何选择Px.n的I/O模式。注意:任何复位之后,除了OCDDA 及 OCDCK脚外默认的配置是高阻输入模式。OCDDDA 和 OCDCK 脚复位后先保持 600 个 LIRC时钟周期的准双向带上拉电阻的模式,然后再转为输入高阻模式。

网友A:
是的,好多新手把这个当成普通的51用,还用51的寄存器操作,那简直是错误的。

网友A:
就算都是普通51也有不同的地方,一定要好好阅读手册和查看头文件或者库函数。

网友B:
是的,好多操作不同了。

网友C:
必须的仔细阅读。

网友D:
大部分是一样的。除了配置。

网友E:
可以根据应用来灵活选择模式,而且有官方头文件,配置起来也方便。

网友F:
增强版的51,都是在IO上提升了很多,所以需要功能选择。

网友G:
模拟时序时候可以选择这个吗

网友H:
驱动能力更强。但是代价是多个配置寄存器。

楼主:
多谢各位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