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一个三极管电路的通频带

楼主(2019-02-20):
如上图所示,有这样一个电路,通过信号源产生带有偏置的正弦信号送入到三极管Q1,从射极的R1和L3中间把信号取走。
multisum得到的波特图如下图所示(从1uHZ到1GHz)

两个最小值分别是在15KHz和630MHz的地方。

我的问题是:
如果把图中L3和C5换成一个电阻,通频带就是一条平坦的直线,但是为什么换成一个LC的电路后,就变得十分奇怪。 我目前知道,在15KHz的时候,LC谐振,阻抗最小,输出电压也是最小,电流最大,所以15KHz那里的最小值我可以理解。但是波特图其他地方我很费解:

1。 15KHz左边为什么会有一段平坦区域?
2.   …6Mhz处是一个峰值,他右侧的630MHz又是怎么出来的呢?

网友A:
你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

网友B:
电容电充满,然后三极管就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

这是别人给的一个电路,我也没搞懂,为什么不能工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电充满,然后三极管就不工作了

为什么电容电充满就不能工作了呢?仿真看是有输出的啊

网友A:
三极管没有偏置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电容电充满就不能工作了呢?仿真看是有输出的啊

三极管没有直流通路,所以不能正常工作。
仿真时你接入了信号发生器,信号发生器输入有直流通路,故可正常工作,拿掉信号发生器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没有偏置啊

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明,三极管输入信号本身是带偏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明,三极管输入信号本身是带偏置的

即使三极管基极有偏置,也不行呀,发射极没有直流通路,有隔直电容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三极管基极有偏置,也不行呀,发射极没有直流通路,有隔直电容在。 ...

我自己理解的哈,不知道对不对,c2充满电c2的上端位置不就可以等效成一个固定电位了么?

网友B:
只有C1/C5,哪来的C2,看来技术不好的一般也是不细心的。

楼主(点评):
对不起,小键盘2和5有点近

网友D:
看来,.其他的 C 不在此图范围内,
只有加载,C5 才有泄放通道,跟随电路的跟随功能才得以运作。

网友E:
偏置都没有,就别扯其他了信号有偏置不等于晶体管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