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这两个表的读数为什么不一样?有什么规律没?

楼主(2019-02-21):
如下图,故事是这样子的,客户要求测出负载的电流并用数码管显示出来,我们用单片机读取直流电流后用数码管显示出来,样板发给客户后,客户用交流表测发现交流表的读数比我们显示的值大2A,
我们用交流表和直流表对比了一下,确实如此,请问这两个值有什么关系没?如何通过直流电流的值来算出交流电流?

网友A:
这个问题得大佬回答你啊!

网友B:
差异的电流化为整流上的热 损耗掉了4007 没那么大电流的,仿真 应该一会会就挂掉了

网友C:
一般性能的交流表,不是真有效值,这里牵涉到交流PF值,和直流读数差异是非常正常的,这样直接整流滤波,电容越大,pf越小,读数差异就越大,想要读数一样,你得用真有效值功能的表来读,而且得打开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