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脉动波形的增量放大问题

楼主(2019-02-21):
工作时下图波形的正向电压是1.4V, 异常时是1.52V , 这个增量0.12V怎样放大?
我想把这个增量加以放大,更准确的检测这个变化

网友A:
正向电压是1.4V, 异常时是1.52V
你这个电压是直流分量么?  那就用低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向电压是1.4V, 异常时是1.52V
你这个电压是直流分量么?  那就用低通滤波器  ...

以上是110KHZ的频率,负压很小,在横轴2线以下的部分,只有-0.3V左右

网友A:
还是没有说明白, 你的 "正向电压是1.4V, 异常时是1.52V " 是什么电压?

正电压的峰值么, 是示波器显示值?  是峰峰值, 还是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有说明白, 你的 "正向电压是1.4V, 异常时是1.52V " 是什么电压?

正电压的峰值么, 是示波器显示值? ...

图中delta V = 1.4V , 是上面的两个横轴的光标的之间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中delta V = 1.4V , 是上面的两个横轴的光标的之间的电压

先用1.4V(1.52V~1.4V之间的某值)减去你首帖所说的“下图波形”,然后与0V进行比较,看是否有小于0的时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1.4V(1.52V~1.4V之间的某值)减去你首帖所说的“下图波形”,然后与0V进行比较,看是否有小于0的时刻 ...

我想把这个两个值的差值放大再做比较,因为1.52V和1.4V太靠近了,不好设置比较的基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把这个两个值的差值放大再做比较,因为1.52V和1.4V太靠近了,不好设置比较的基准 ...

你是和峰值比较吗?是就先做一个1.4V的基准,用个运放,该波形和1.4V做减法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