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1P数据手册

楼主:
    芯圣出了申请芯片的活动,那我把数据手册po出来,让大家更方便一点产品介绍:
HC89S001P 是一颗采用高速低功耗 CMOS 工艺设计开发的增强型 8 位单片机,内部有 12K BytesFLASH 程序存储器,256 Bytes IRAM 和 256 Bytes XRAM,6 个双向 I/O 口,1 个外设功能引脚全映射模块 PTM,5 个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3 组 12 位带死区控制互补 PWM,1 个 8 位 PWM,2 个 UART,1 个 SPI,6 个外部中断,6+2 路 12 位 ADC,四种系统工作模式(正常、低频、掉电和空闲)和 16 个中断源。
功能特性:

应用注意:
1. 为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必须在VDD和GND之间接一电容(容值须大于或等于0.1μF)。2. 在 IAP 擦写和进入掉电模式之前,需要配置 FREQ_CLK 寄存器,指明目前 CPU 时钟的频率。3. 如果需要进行FLASH IAP操作,请仔细阅读3.1.4.1的注意事项。4. 在进行IAP操作时,CPU进入空闲模式,此时不响应任何中断。5. 外部中断在使用查询方式时,无法正常清除中断标志位。可以通过先禁止中断使能位再清除中断标志,在完成清除中断标志位后再使能外部中断来进行正常的外部中断产生查询。使用中断方式时,没有这个问题。6. 当用户使用 T3 计数时钟源选择端口输入外部时钟或外部低频晶振 32.768KHz,应使 TR3 和T3CLKS[1:0]的配置同时进行(即用一条指令完成配置)。7. 在使用 WDT 进行掉电模式唤醒时请注意,清狗动作和进入掉电指令之间间隔大于等于 3 个 wdt_clk(约 70us)。8. 当使用 ADC 模块时,内部参考电压选择为 2V 时,VDD 电压须高于 2.7V,内部参考电压选择3/4V 时,VDD 须高于内部参考电压 0.5V 以上。9. ADCEN 置 1 或切换转换通道后,建议延时 20us 后再启动 ADC 转换,如果外部输入阻抗很大时,需要延长这个时间。10. 在使用 ISP 下载程序的时候,ISP_TXD 和 ISP_RXD 两个引脚不能下拉到地。

具体内容参考:HC89S001P数据手册

网友A(2019-02-22):
这是颗新出的芯片,只找到规格书,还没找到它的例程和头文件。

网友B:
HC89S001P 规格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颗新出的芯片,只找到规格书,还没找到它的例程和头文件。

就是HC89S003F4的剪脚版.电器特性栏数据指标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HC89S003F4的剪脚版.电器特性栏数据指标都是一样的.

意思是头文件什么的用003的就好了,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头文件什么的用003的就好了,是吧?

可以用003 的修改,去掉001没有的管脚相关定义.或注意避开不用001没有的管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003 的修改,去掉001没有的管脚相关定义.或注意避开不用001没有的管脚. ...

那官方还是要出一套完整的资料出来,让使用者少踩些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官方还是要出一套完整的资料出来,让使用者少踩些坑。

001是精简版不是扩充版! 只要你充分了解了它自己完全可以在003的基础上替"官方"做几乎所有的事情.

网友D:
支持下,谢谢分享,基本和003没什么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