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矩阵按键问题

楼主(2019-02-21):
void KeyDown(void)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ms();//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KeyValue=0;break;
case(0X0b):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KeyValue=3;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50)&&(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ms();
a++;
}
}
}
}

第九行的列判断中,
PIO_KEY=0X0F;已经把0X0F这个值赋给了GPIO_KEY,但是下面用的switch的括号里面仍然用的是GPIO_KEY
switch的括号里面仍然用的是GPIO_KEY
而GPIO_KEY不已经是一个定值了么。
这还怎么判断呢

网友A:
等着大佬来回答啊!

网友B:
没看出来是为什么,等待解答

网友C:
GPIO_KEY是GPIO
读的时候取决于外部输入电压

网友D:
没看明白楼主的问题

网友:
同问,楼主搞清楚了求解答啊

网友E:
GPIO_KEY=0X0F;
GPIO_KEY=0XF0;
这两个语句分别是给矩阵键盘的 行 或者列先置高电平,当其中一个按键按下之后就会被置低   反馈回给单片机的值就会变化,对应的按键按下就会出现case里面的对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