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各位电工朋友,你们配BOM的时候要先了解一下器件的采购么

楼主(2019-02-21):
如题。
画电路图的时候,要进行器件的选型,这个是后来配BOM的依据。
现在的问题是,器件选型的时候要不要先弄清楚器件的怎么采购,价格是多少?货期是多久?

有时候配置完BOM了,采购部去采购,然后说某某器件他们买不到,或者货期特别长,比较尴尬。

难道我们在器件选型的时候就要详细搞清楚采购事情么?
那么如果需要这样子,我们是联系代理商呢?还是直接去Mouser DigiKey之类的网站上查询?
公司不让在淘宝上买东西,所以也就不能淘宝了。

网友A:
原理图设计前,在选型时就要判断元器件是否是常规货,能不能保证整个产品生命期供货。
可以参考元器件销售网站(比如www.hqew.com),看看有多少家在供货,越多越好。

网友B:
所以你们要多见点业务员,找料什么的业务员最在行

网友C:
选型最好跟原厂或者代理商多沟通,料号很多,但不见得都是常用料,或者说可能就没有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设计前,在选型时就要判断元器件是否是常规货,能不能保证整个产品生命期供货。
可以参考元器件销售 ...

www.hqew.com  这上面都是商家,我感觉检索器件比较困难。比如找350V/470uF的电容 就不怎么好找

网友D:
价格、货期等是采购要解决的问题,电子工程师则需要对此有了解;
采购不清楚的是工程设计上的问题,没经验的采购甚至可能都不知道该找谁去采购。
因此,这是需要电子工程师与采购紧密合作、配合的一项工作。

大公司一般有专门的资源从事这项工作,同时包括了采购和设计部门。
工作的成果是公司里有一个系统:
工程师在设计初期,元器件选型时从这个系统里挑选。
如果系统里没有,工程师把希望用的新元器件相关信息,
如元器件数据手册、能提供此元器件的制造商等(通过系统)提供给采购。
采购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合作的供应商/制造商。
工程师从供应商/制造商那里申请样品进行性能、质量等认证。
如果性能、质量、价格、货期等都符合公司要求的情况下,新的元器件将被加入到系统。
如果供应商/制造商之前没有合作关系,则会被采购归入考察对象。
考察的内容主要就是货期、货款结付等方面的内容,当然也包括元器件的价格。
如果双方合作愉快,这家供应商/制造商就会被采购归入 AVL (Approved Vendor List) 中,
工程师则可以在这家供应商/制造商的产品中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如果合作不愉快,采购就会考虑重新找新的供应商/制造商。

小公司通常没有这样的资源来开展这项工作。
因此完全依赖公司里有丰富经验的工程师和采购。
有经验的工程师本身就可能有采购方面的信息和渠道。
知道什么样的元器件容易采购、到哪里采购。
对于采购有困难的元器件自己心中也有数,
会事先在设计、采购等方面综合考虑。甚至自身充当采购的角色。
有经验的采购则可能对工程问题有一定的了解,有丰富的采购信息和渠道。
没经验的工程师通常会比较依赖这些采购。
在设计初期就会与采购进行沟通,以尽早解决可能存在的采购问题。

作为工程师,如果公司没有足够的资源,建议自身也考虑加强采购方面的能力。
最简单的就是自己去电子市场进行一些采购工作,尤其是一些采购比较困难的元器件。
因为采购只知道按工程师提供的选项去采购,没有合适的就只能要求工程师提供新的选项。
自己去的话,就可以在市场中挑选合适的,甚至可以在现场考虑通过改变设计方案来满足要求。
如果公司小到连最基本的采购(能力)都没有的话,更应考虑自己来充当采购这一角色。

当工程师面临项目时间紧的问题的时候,才考虑 Mouser DigiKey 这类供应商。
他们的特点是即使难以采购的元器件他们也基本都能解决,而且交货迅速、绝不会耽搁。
但价格也比较贵,甚至出奇的贵。
他们主要就是通过这项特殊的服务,来解决工程师这方面的需求,并获得相应的收益。
因此,自然也就不适合作为平时量产的供应商。

非常感谢

网友E:
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无论什么样的器件,肯定不能是一家独有的。一定要有代替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无论什么样的器件,肯定不能是一家独有的。一定要有代替方案。 ...

确实如此!大公司为了获得更好的性价比,
系统中的每个元器件一般都至少要有 3 个供应商在其 AVL 中。
这是采购部门要完成的工作。

网友F:
确实需要考虑的

网友G:
关键器件(非常用料)肯定得自己先了解清楚啊,价格、周期、可替代料等等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无论什么样的器件,肯定不能是一家独有的。一定要有代替方案。 ...

说得好

网友I:
一般大功率的产品找代理,小公司的找原厂了。
我们是代理,可以找我

网友J:
样机打样的时候就由采购去找料,让采购了解货源信息,这样难买的物料可以反馈到研发,后续可以更改

网友K:
这个刚开始都是打样,不是批量生产,这个担心供货的问题不是太大,采购找物料比我们在行

网友L:
关键器件先选型,要考虑好不好买,设计中在采用。我自己采购+设计,不这样会坑自己。
一般立创商城,友尽芯城,实在没有看贸泽电子

@Jack315 :哈哈,过奖了
大侠就是传说中的电工战斗机

网友M:
引用 楼主:
www.hqew.com  这上面都是商家,我感觉检索器件比较困难。比如找350V/470uF的电容 就不怎么好找 ...

350V不是不好找可能根本就没有。400V的就很容易找。你还需要了解哪些规格是容易获得的。

网友N(2023-09-19):
你好 我们是做芯片混合分销的 主要也是做现货为主 贵司有这方面的物料需求吗? 我的微信是XinFeiYue-IC。 有需求可以联系 支持货比三家 只出原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