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温度系数为正还是负

楼主(2019-02-21):
各位老师,
  在电阻的规格书上看到附件中的温度系数为+-200PPM 。想问一下,难道同一批次电阻,随着温度上升,一些电阻阻值增加,而另一些阻值减小?

网友A:
同一批次电阻,温度系数通常是一致的,不同批次则可能有些为正有些为负。

网友B:
这种普通电阻温度系数没测过,但是曾经测过精密电阻的温度系数,举例来说,看某精密阻排datasheet,标称+-25ppm,我原想阻排内部电阻温度系数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完全不一样,温度系数有正有负,而且在不同温度系数还有极性的差异,电阻值和温度是一个非线性关系,但是都没有偏差超过25ppm。仔细想想也对,这种低温漂电阻一定是用多种不同温度系数的材料混合出来的,既然是混合的就一定不会绝对均匀。

排阻温度系数居然都有正有负!!!有点超出预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普通电阻温度系数没测过,但是曾经测过精密电阻的温度系数,举例来说,看某精密阻排datasheet,标称+-2 ...

这样想来好像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批次电阻,温度系数通常是一致的,不同批次则可能有些为正有些为负。 ...

感谢!

网友C:
一般的,不要依赖相同批次带来的一致性,如果那样做会带来额外的维护成本,当产品维修更换元件时需要用“相同批次”的元件更换你设计时使用了“相同批次”的全部元件。

网友D(2019-04-04):
电阻温度系数都是有正负的,除非专门定制的全正或者全负的。
普通厚膜电阻一般是不标识温漂的,基本都是在几百ppm。只有精密薄膜电阻才会在料盘上标识温漂。

http://www.tiepiandianzu.cn/product/viking/ 详细的产品介绍可以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