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个设计思路,如何将输入的010的脉冲信号转变成011...

楼主(2019-02-21):
小白求个设计思路,如何将输入的010的脉冲信号转变成011的信号?
谢谢各位大大们T.T

网友A:
T-type flip-flop

T-触发器不行。用D-触发器才可以

网友B:
问题描述有点点模糊,看你的图,应该是检测到高电平后锁定输出啊!

网友C:
这个问题问得太模糊

网友D:
按照图上来说,弄个双稳态触发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描述有点点模糊,看你的图,应该是检测到高电平后锁定输出啊!

是的是的,

网友B:
那这个就简单了,检测到高电平以后锁定输出不就OK了吗,用中断

网友E:
用D触发器U74AHC1G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