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看门狗唤醒芯片

楼主(2019-02-21):
看门狗唤醒IC就是需要在确认电路正常后唤醒看门狗正常工作,做回它监控者的职责。对于看门狗唤醒IC而言,它的工作原理是在系统运行以后也就启动了看门狗的计数器,看门狗就开始自动计数,如果到了一定的时间还不去清看门狗,那么看门狗计数器就会溢出从而引起看门狗中断,造成系统复位,所以在使用有看门狗的芯片时要注意看门狗唤醒IC的运行情况。
芯片特性
采用RISC 架构,仅有36 条单字/单周期指令

(除程序跳转指令外的所有其他指令都是单周期指令,程序跳转指令是双周期指令)

  二级深的硬件堆栈

  12 位宽指令集,8 位宽的数据路径

  数据和指令的直接、间接和相对寻址模式

  可擦写Flash 芯片,片内闪存(ROM)为1K 字,数据存储容量(RAM)为41 字节

  GP0~3 都可睡眠唤醒,且可通过软件独立设置内部上拉

  工作速度:可通过软件设置为内部4MHZ 或者8MHZ,精度误差为-2%- +2%;

  工作电压2.0V~5.5V,实际操作可以到达1.8V-6.6V,但保证电压还是2.0V~5.5V。

  有可选电源低压检测,欠压复位功能(PED),三级欠压复位

网友A:
看门狗只是用来唤醒吗, 不知道让它客串了唤醒了功能, 这样不务正业, 还能复位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