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3到5v的脉冲信号放大到24v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9-02-21):
能具体说一下是那种规格型号的三极管吗,最好是网上能直接买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是那种规格型号的三极管吗,最好是网上能直接买到的

DTC114

网友B:
脉冲信号,用三极管、mos管或者光耦,或者电平转换ic够可以,根据应用场合选用

网友C:
主要是看脉冲宽度、频率、输出电流要求。才好进行下一步电路选择,然后才是器件选择。
不过你是要放大信号?是要24V的开关信号吧。负载是什么东西?

网友D:
找芯片啃datashee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