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基于FPGA的LVDT的实现方案

楼主(2019-02-21):
最近想搞一个基于FPGA的LVDT的方案,目前的想法是LVDT直接通过AD698进行信号处理,然后通过A/D芯片,最后用FPGA来实现控制。不知道大神们对我的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有没有做过类似方案的朋友,可以给我个参考吗?谢谢!

楼主:
第一次发帖,求帮助,求赞

网友A:
不太懂  查了一下
ADI公司的信号调理IC带有线性可变差分变压器(LVDT),可用于将机械位置转换为直流电压。该IC搭载用户可选增益功能,既有面向LVDT的激励功能,也可将输出转换成直流电平。ADI LVDT信号调理器可与广泛的LVDT接口,包括半桥和标准4线及5线。

网友B:
这个用FPGA肯定可以做。问题是FPGA的优势是什么?用单片机不是更简单吗?除非是单片机无法完成某些系统功能才考虑FPGA去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FPGA肯定可以做。问题是FPGA的优势是什么?用单片机不是更简单吗?除非是单片机无法完成某些系统功能 ...

因为板子上有现成得FPGA,不想再加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