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功率放大器电路的种类

楼主(2019-02-21):
功率放大器电路的种类

1.功率放大器的分类

功率放大器电路的划分主要是由功放级输出电路形式来决定,常见的音频功率放大器主要有下列几种:

(a).变压器耦合甲类放大器电路主要用于电子管放大器中;

(b).变压器耦合推挽功率放大器电路主要用于一些输出功率较大的电子管放大器中;

(c).OTL功率放大器电路主要用于一些输出功率较小的放大器中;

(d)OCL功率放大器是一种常用的放大器电路,常用于一些输出功率要求较大的功率放大器中;

(e)BTL功率放大器电路主要用于一些要求输出功率更大的场合。

2.功率放大器的类型

根据三极管在放大信号时的信号工作状态和三极管静态电流大小划分,放大器电路主要有3种放大器类型:一是甲类放大器电路,二是乙类放大器电路,三是甲乙类放大器电路。

除上述三种放大器电路之外,还有超甲类等许多种放大器电路。音响系统中由于不允许存在信号的非线性失真,所以只用甲类放大器电路和甲乙类放大器电路。

(1).甲类放大器

甲类放大器就是给放大管加入合适的静态偏置电流,这样用一只三极管同时放大信号的正、负半周。在功率放大器电路中,功放输出级中的信号幅度已经很大,如果仍然让信号的正、负半周同时用一只三极管来放大,这种电路称之为甲类放大器。

在功放输出级放大器电路中,甲类放大器的功放管静态工作电流设得比较大,要设在放大区的中间,以便给信号正、负半周有相同的线性范围,这样当信号幅度太大时(超出放大管的线性区域),信号的正半周进入三极管饱和区而被削顶,信号的负半周进入截止区而被削顶,此时对信号正半周与负半周的削顶量是相同的。甲类放大器电路的主要特点如下所述:

(a).在音响系统中,甲类功率放大器的音质最好。由于信号的正、负半周用一只三极管来放大,信号的非线性失真很小,这是甲类功率放大器的主要优点。

(b).信号的正、负半周用同一只三极管放大,使放大器的输出功率受到了限制,即一般情况下甲类放大器的输出功率不可能做得很大。

功率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电流比较大,在没有输入信号时对直流电源的消耗比较大。

(2).乙类放大器

所谓乙类放大器就是不给三极管加静态偏置电流,且用两只性能对称的三极管来分别放大信号的正半周和负半周,正、负半周再在放大器的负载上将正、负半周信号合成一个完整的周期信号。

由于这种放大器没有给功放输出管加入静态电流,它会产生交越失真,这种失真是非线性失真的一种,对声音的音质破坏严重。所以,乙类放大器电路是不能用于音频放大器电路中的。

(3).甲乙类放大器

为了克服交越失真,必须使输入信号避开三极管的截止区,可以给三极管加入很小的静态偏置电流,以使输入信号“骑”在很小的静态偏置电流上,这样可以避开了三极管的截止区,使输出信号不失真。甲乙类放大器电路的主要特点如下-所述:

(a).这种放大器同乙类放大器电路一样,也是用两只三极管分别放大输入信号的正、负半周,但给两只三极管加入了很小的静态偏置电流,以使三极管刚刚进入放大区。

(b).由于给三极管所加的静态直流偏置电流很小,所以在没有输入信号时放大器对直流电源的消耗比较小(比起甲类放大器要小得多),这样具有乙类放大器的省电优点,同时因加入的偏置电流克服了三极管的截止区,对信号不存在失真,又具有甲类放大器无非线性失真的优点。所以,甲乙放大器具有甲类和乙类放大器的优点,同时克服了这两种放大器的缺点。正是由于甲乙类放大器无交越失真,又具有输出功率大和省电的优点,所以被广泛地应用于音频功率放大器电路中。

当这种放大电路中的三极管静态直流偏置电流太小或没有时,就成了乙类放大器,将产生交越失真。

(4).推挽放大器

在功率放大器电路中大量采用推挽放大器电路,这种电路中用两只三极管构成一级放大器电路,两只三极管分别放大输入信号的正半周和负半周,即用一只三极管放大信号的正半周,用另一只三极管放大信号的负半周,两只三极管输出的半周信号在放大器负载上合并后得到一个完整周期的输出信号。

推挽放大器电路中,一只三极管工作在导通、放大状态时,另一只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当输入信号变化到另一个半周后,原先导通、放大的三极管进入截止,而原先截止的三极管进入导通、放大状态,两只三极管在不断地交替导通放大和截止变化,所以称为推挽放大器。

(5).互补推挽放大器

互补是通过采用两种不同极性的三极管,利用不同极性三极管的输入极性不同,用一个信号来激励两只不同极性的三极管,这样可以不需要有两个大小相等、相位相反的激励信号。其互补推挽电路示意图,如图4-9所示。电路中,VT1是NPN型三极管,VT2是PNP型三极管,两只三极管的基极相连,在两管的基极加一个音频输入信号Vi。

从电路中可看出,两管基极和发射极并联,由于两只三极管的极性不同,基极上的输入信号电压对两管而言一个是正向偏置,一个是反向偏置。当输入信号为正半周时,两管基极同时电压升高,此时输入信号电压给VT1管加上正向偏置电压,所以VT1管进入导通和放大状态。由于基极电压升高,对VT2管来讲加上反向偏置电压,所以VT2管处于截止状态。

输入信号变化到负半周后,两管基极同时电压下降,给VT2管正向偏置,使VT2管进入导通和放大状态,而VT1管又进入截止状态。

这种利用NPN型和PNP型三极管的互补特性,用一个信号来同时激励两只三极管的电路,称之为“互补”电路,由互补电路构成的放大器称为互补放大器电路。由于VT1和VT2管工作时,一只三极管导通、放大,另一只三极管截止,工作在推挽状态,所以称为互补推挽放大器。

网友A:
这是类型,开环闭环,反馈方式也是类型,
低频,射频,宽带,谐振,普用,仪用,'这才是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