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分析下这三个while函数

楼主(2019-02-21):
void MOV_char(uchar Direction,uchar Place)
{
while(Place>=0)
{
WRITE_CMD(Direction);
delay(520);
Place--;
}
}

//============================

while(sansuo>=0)
{
WRITE_CMD(0x0b);
delay(1000);
WRITE_CMD(0x0f);
delay(1000);
sansuo--;
}

//============================

while(1)
{
MOV_char(0x18,32);
delay(10);
WRITE_CMD(0x02);
delay(520);
}

//=============================

以上三个while函数,第三个可以正常执行,但是第一第二个如果我把子while后面括号内的内容改成Place>0和sansuo>0 ,就是把原来的>=改成> 程序就可以执行了。不然的话程序就会在while里面跳不出来。

网友A:
咦,whiler满足条件不是逻辑真吗?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搞不懂。。。

网友B:
palce >=0,

请举例说明,PLACE的值 是多少时,他才<0 ?

显然,PALCE最小值是0(0-1=255而不是-1),因此,PALCE>=0恒成立。

网友C:
可以尝试在微机上运行,把PLACE定义为有符号。程序也许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D:
是啊,所以循环无止尽

网友E:
unsigned char 是无符号型:0-255, ">=0" 是一个恒成立的逻辑

网友F:
可以定义char型:-127-127,就可以了

网友G:
while循环挑不出来,主要是对变量数据类型弄错了,学改成int也可以

网友B:
这可能是你的while 条件不满足,主要原因的变量类型问题

网友H:
看到第三行的while(Place>=0),就知道你要问为啥这个while挑不出来了。

网友I:
uchar 没有小于0的,>=0当然出不来

网友A:
类型定义错误,无法退出循环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兄弟们

网友H:
楼主,干嘛要连着些三个while函数啊

网友E:
MOV_char(0x18,32); 这个干嘛的啊,楼主代码要是写详细些就好了。

网友F:
不知道这段程序主要用来干嘛的呢?楼主应该说明白些呢。。

网友G:
第一个用来置位,第二个用来上锁。

网友J:
这个的看下你定义的变量的类型跟初始值的

网友K:
这三个while循环的惟一的区别不是就延时长短的问题的么?

网友L:
这三个就是延时时间长短的有区别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