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谁给解释一下阻抗匹配

楼主(2019-02-21):
(无正文)

网友A:
是啊,低频电路里面输入阻抗比较大大,输出阻抗比较小,但是高频里面要求输出阻抗50,输入阻抗50,传输线50,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
阻抗匹配是指负载阻抗与激励源内部阻抗互相适配,得到最大功率输出的一种工作状态

网友C:
传送信号时,若导线阻抗出现不连贯的现象,信号便会被反射回去

网友D:
回送损耗是用以衡量两个受控阻抗值是否对准的标准

网友E:
阻抗匹配在高频设计中是一个常用的概念。是微波电子学里的一部分,主要用于传输线上,来达至所有高频的微波信号皆能传至负载点的目的,不会有信号反射回来源点,从而提升能源效益。

网友B:
阻抗匹配是指负载阻抗与激励源内部阻抗互相适配,得到最大功率输出的一种工作状态。

网友F:
对于不同特性的电路,匹配条件是不一样的。

网友D:
在纯电阻电路中,当负载电阻等于激励源内阻时,则输出功率为最大,这种工作状态称为匹配,否则称为失配。

网友F:
高频50欧姆阻抗是美国军方当年研发天线时约定的一个固定阻抗,约定这样一个阻抗的好处是以后的端口直接向50欧姆匹配,类似于一种标准。

网友B:
高频电路和低频电路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高频/射频电路更关注能量的传输,而低频领域更关注电压增益。

楼主:
匹配就是使源的功率能最大地传输到负载。

楼主:
楼主如有兴趣可搜索一下“史密斯圆图”或”smith chart”

网友F:
信号传输过程中负载阻抗和信源内阻抗之间的特定配合关系。一件器材的输出阻抗和所连接的负载阻抗之间所应满足的某种关系,以免接上负载后对器材本身的工作状态产生明显的影响。

网友G:
负载阻抗与电源内阻抗或与传输线波阻抗之间的特定配合关系。

网友A:
信号传输过程中负载阻抗和信源内阻抗之间的特定配合关系。一件器材的输出阻抗和所连接的负载阻抗之间所应满足的某种关系,以免接上负载后对器材本身的工作状态产生明显的影响。对电子设备互连来说,例如信号源连放大器,前级连后级,只要后一级的输入阻抗大于前一级的输出阻抗5-10倍以上,就可认为阻抗匹配良好;对于放大器连接音箱来说,电子管机应选用与其输出端标称阻抗相等或接近的音箱,而晶体管放大器则无此限制,可以接任何阻抗的音箱。

网友H:
初中学过欧姆定律的都知道,如果电源的内阻已经固定,当负载的等效电阻等于电源的内阻时,可以获得最大的功率输出,负载电阻大于或小于电源内阻,都会造成输出功率下降。

楼主:
这个时需要实际测试出来的哈

网友A:
也可以根据原理图与PCB设计的,进行初步的阻抗设计的确认

网友I:
阻抗匹配是指负载阻抗与激励源内部阻抗互相适配

网友I:
这个从微电子学的角度还是比较好解释的

网友J:
阻抗匹配(Impedance matching)是微波电子学里的一部分,主要用于传输线上,来达至所有高频的微波信号皆能传至负载点的目的,几乎不会有信号反射回来源点,从而提升能源效益。

网友K:
楼主的问题,其实是两部份,
讯号与负载匹配,负载从讯号源获取的功率最多,
传输线跟  讯号源和负载  的匹配,涉及的不单是功率,还有设备的安全问题,如果匹配了(前提是 讯号源与负载 已匹配),传输线不瓜分功率,而是仿如不存在,就像负载与讯号源直连。

网友L:
引用 网友B:
阻抗匹配是指负载阻抗与激励源内部阻抗互相适配,得到最大功率输出的一种工作状态
...

这个解释简单明了的,赞一个的

网友M:
功放的额定输出阻抗应与音箱的额定阻抗相等或接近

网友N:
阻抗就是电阻、电容抗及电感抗在向量上的和。

网友O:
信号损失最小,这就是所谓的阻抗匹配

网友P:
阻抗匹配概念很广

网友Q:
输出阻抗很低,输入阻抗是比较高

网友R:
匹配就是上一级电路的内电阻要等于下一级电路的输入电阻。

网友S:
终端匹配电阻吗?

网友T:
具有电阻、电感和电容的电路里,对交流电所起的阻碍作用叫做阻抗。

网友U:
阻抗匹配是指信号源或者传输线跟负载之间的一种合适的搭配方式

网友R:
阻抗匹配,是因为要获得最大的输出功率

网友M:
阻抗阻抗从字面上看就与电阻不一样

网友Q:
阻抗匹配是为了保证能量传输损耗最小

网友N:
阻抗匹配则传输功率大

网友P:
高速信号链阻抗匹配的概念

网友O:
收发两端阻抗匹配都会使得下一级接收到最大功率

网友U:
为了不产生反射,负载阻抗跟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应该相等,这就是传输线的阻抗匹配。

网友T:
阻抗匹配(impedance matching)信号源内阻与所接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大小相等且相位相同,或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与所接负载阻抗的大小相等且相位相同

网友V:
对于不同特性的电路,匹配条件是不一样的

网友S:
终端匹配电阻值取决于电缆的阻抗特性

网友W(2021-09-29):
射频匹配的重点是杜绝反射与驻波,负载获得最大功率只是顺带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