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CCS 中配置C++的开发环境

楼主(2019-02-21):
现在做的项目是拿C++编写的。但我在导入后出现大量类或变量未定义的错误,自己重建了个工程手动添加.cpp文件和.h文件也会出现同样的错误。我把含有定义的头文件的路径都已经设置好了,之前拿C语言开发的时候没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网上也搜不到CCS中的C++环境配置方法。求教各位大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头文件的路径设置和编译器的报错

网友A:
好象也就是编译的包含路径设置错误

网友B(2020-09-04):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